攻丝时的扭距---请教

楼主(2007-10-11):
有一批工件,M40透孔,材料Q235,厚度40mm,80摇臂钻能否加工?也就是想知道攻丝时的扭距,多大的螺纹孔是否也有速查表一类的东西?请大家指教!

楼主:
请社区大侠们给兄弟支招!!

网友:
welding  网友好!

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破坏性”实验自己做一个“攻丝扭距速查表”。
系数取破坏值的70%既可。

能否和老鹰联系一下,将你的网名改成汉字。

syw  071023---00.55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是可以上去的,查看新帖是按照最后那个帖子时间排序的。

网友:
丝锥攻丝时是静态切削力Fm和动态切削力ΔFm的叠加。
切削力的大小主要由攻丝时的剪切变形抗力决定,它同丝锥刀齿的切削总面积AC有关。
攻丝不同攻丝扭矩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