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11新做

楼主(2007-10-11):
Inventor 11新做

楼主:
蜗轮

蜗轮杆副习作

网友(2008-11-17):
很漂亮,用多长时间了

楼主(2010-11-27):
十分钟吧

楼主:
Inventor2010 新做真实的产品

网友:
效果真不错啊

网友:
老师,你教教我吧106594178@qq.com

网友:
真是很不错呀

网友:
高手呢!蜗轮杆怎么画的呢?

网友(2011-01-09):
能否给我传一下源文件 763093893@qq.com  谢谢

网友:
不错 ,效果图看起来很好。。。。。

网友(2011-03-26):
居然连滚花的效果都做了

网友:
效果真不错啊 能否给我传一下源文件 690504272@qq.com  谢谢

网友:
能用INVENTOR自上而下设计吗?

网友:
你的电脑配置不低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画,直接调用

字数不够/////////

楼主(2011-06-12):
图形工作站

网友:
十分钟?需要借助插件的吧!

楼主:
不需要的

网友(2013-08-14):
齿轮结合作品效果不错

网友:
2011版本有设计加速器板块,齿轮、链轮、蜗轮蜗杆的模型,只要输入相应参数,就能自动生成上面的效果

网友:
  网纹滚花 你还真敢做。。。。我做过一次   卡死了都

网友(2013-12-30):
这个螺文可能在3D打印时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轮杆副习作

这涡轮副可能在3D打印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