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数控冲床?

楼主(2007-10-11):
目前市场上生产数控冲床的生产厂家是日益递增,只是到现在我都无法真正的理解冲床冲床的含义,有哪位大侠方便告知啊?

网友:

我们厂有两台金方园的数冲,我是刚入行的,那两台数冲我都还没摸过,所以还没有搞懂,但我知道他们不怎么敢冲厚板,一般都3.0或以下的~~

网友(2008-02-02):
数控是数字控制的简称,英文为 Numerical Control,简称NC。目前数控一般是采用通用或专用计算机实现数字程序控制,因此数控也称为计算机数控(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简称CNC,国外一般都称为CNC,很少再用NC这个概念了。下面详细说明之:
  数控(Numerical Control,NC 数字控制)是指用数字、文字和符号组成的数字指令来实现一台或多台机械设备动作控制的技术。它所控制的通常是位置、角度、速度等机械量和与机械能量流向有关的开关量。数控的产生依赖于数据载体和二进制形式数据运算的出现。1908年,穿孔的金属薄片互换式数据载体问世;19世纪末,以纸为数据载体并具有辅助功能的控制系统被发明;1938年,香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数据快速运算和传输,奠定了现代计算机,包括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的基础。数控技术是与机床控制密切结合发展起来的。1952年,第一台数控机床问世,成为世界机械工业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推动了自动化的发展。
现在,数控技术也叫计算机数控技术(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目前它是采用计算机实现数字程序控制的技术。这种技术用计算机按事先存贮的控制程序来执行对设备的控制功能。由于采用计算机替代原先用硬件逻辑电路组成的数控装置,使输入数据的存贮、处理、运算、逻辑判断等各种控制机能的实现,均可通过计算机软件来完成。
   数控技术应用在冲床设备领域,使普通冲床得以升级,通过数控技术的自动控制完成冲压的功能。
   目前市场上数控冲床的种类繁多,主要有:通快、百超、AMADA、村田、三菱、马扎克、芬宝、台励褔、金方圆、捷迈、大同、梁发记、亚威、扬力等。

网友:
你们说的数控冲床实质就是数控转塔冲床,简称NCT,可以冲孔切角、落料、压窝、滚筋、打字、翻边甚至可以攻丝,不过要用专门的模具,但较昂贵、耐用度也高。广泛适应于筛网、制盖、机箱机柜、制罐生产线、仪表、电控柜板、太阳能热水器、电池铁板、建筑装饰板、汽车自行车配件、金属家具、消声板、灯具、厨房设备,电梯纺织机械等冷冲压加工行业。一般只能冲裁6.35以下的板材。效率很高,对于大型版金来说,常常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手段,如果超过最大厚度,激光加工的成本比较高。被誉为版金3不可缺少的工具,售价一般都要在百万以上。目前国内这一块还比较落后

网友:
单位冲压车间里面有两台,一台ISIS高速数控冲,一台AIDA低速数控冲。感觉比其他的冲床多块显示屏幕,其他的倒感觉和普通冲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晕,你门说的是高速小冲床啊,不是NC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