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升级个人空间”字样

楼主(2007-10-11):
我的空间首页怎么看不到“升级个人空间”的字样呢?看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

网友:
进入自己的个人空间,最底下,有这几个字。
其实登录后在社区首页上部,你名字旁边,也应该看得见。

网友:
可以先进入别人的个人空间,在点击空间管理,
我也是找不到“升级个人空间”,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我同样找不到,我还以为我水平有问题呢!

网友:
可能有的模板不在最下面,那么请到社区首页登录后名字旁边,应该有的。

网友:
进入自己的个人空间后,最底下,我也没找到有这几个字。
但每个人登录后在社区首页上部,你的用户名旁边,也应该看得见"升级个人空间"几个字。如下图

网友:
我的好象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