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教: 16Mn/0Cr18Ni9堆焊工艺

楼主(2007-10-11):
换热器管板,直径1900,厚16Mn+0Cr18Ni9/90mm+6mm
由于设计院要求不能使用复合板,故我们只能在16Mn基础上堆焊0Cr18Ni9得到复合管板
原来想用电条手工焊. 能用CO2气体保护焊吗?

考虑不变形和管板质量,应如何才最好的工艺方法?

网友:
楼主好!
    这种管板的堆焊一般都是先堆焊过渡层,再堆焊覆层,过渡层堆焊后可以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堆焊。
    要保证管板的变形和管板质量,用埋弧焊加不锈钢带的方法,效率高,变形小。

楼主:
谢谢斑竹这么快的回复~~~

的确过渡层用二氧化碳保护焊是不好的,气孔、夹渣等太多。
先用手工焊堆过渡层,然后再用二氧化碳保护焊,以自动焊形式,可能会好点。

埋弧焊加不锈钢带这种焊接方法在国内成熟吗?
我们厂很少做这种形式的焊方法。 具体的工艺方法能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楼主好!
埋弧焊的这种方法已很成熟,而且焊接效率较高,其工艺和埋弧焊的类似,只是用专用的不锈钢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啊!
这个过渡层用什么焊材堆焊为好?

网友:
国内有专门制作这种复合钢板的公司,建议楼主去看看

网友(2007-11-10):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埋弧焊是带极埋弧焊,焊带的规格一般是0.5X50mm(60mm),这种技术已很成熟,焊接效率较高,其工艺和埋弧焊的类似。这种焊机用的电源与一般埋弧焊相同,但焊接机头是专用的。另外你的这种情况,过渡层用E309 L带,再用E308堆就行了。

网友:
7楼社友的回答不错,也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