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请教

楼主(2007-10-11):
对方要求使用压力变送器,可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第一次使用很有点担心是否好用,请各位有经验人士给提点建议!

网友(2008-02-11):
压力变送器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片和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

    当两侧压力不一致时,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和压力差成正比,故两侧电容量就不等,通过振荡和解调环节,转换成与压力成正比的信号。压力变送器和绝对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差压变送器相同,所不同的是低压室压力是大气压或真空。

      A/D转换器将解调器的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其值被微处理器用来判定输入压力值。微处理器控制变送器的工作。另外,它进行传感器线性化。重置测量范围。工程单位换算、阻尼、开方,,传感器微调等运算,以及诊断和数字通信。

说白了就是一个电阻类似的东西,是一个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压力仪表。一般通过接头安装在管路上。直接与油液接触。它传出数字信号。电器控制方面要配合有数显表(就要有电气柜了。)。

我用的时候,一班是代替压力表的。功能应该是相似的。只不过一个高级,一个不高级而已。

网友(2008-05-15):
压力变送器和压力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