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功率的计算问题?(选电机)

楼主(2007-10-11):
现在在设计一个转盘,盘的直径1.5M,功率主要是克服摩擦力矩和转矩上。我是这样算的

1,摩擦力矩:轴承是自制的,老总给我的摩擦系数是0.01,最后摩擦力矩算的只20几NM
2,转矩的计算:公式是T=J*a
                 J是旋转部分的转动惯量之和 (200kgm^2)
                    a是角加速度(设转盘3秒达到额定1r/min,旋转半径0.4M)
                    转矩算出非常小只有7NM
最后一起,所需要的功率只有4.5W,我想这肯定是错误的!

我想问下大家,功率计算的方法是否正确?(摩擦力矩+转矩)
              还有就是摩擦系数的问题,是自制的双排滚珠轴承,不知道摩擦系数能不能到0.01?

第一次发贴,谢谢大家哈!

网友:
我们单位自制过上瓶机,就是一个转盘直径1.5米,使用的好像是8031的平面滚珠轴承,配的是1.5千瓦电机和一体的无极调速减速机。还用这种上瓶机改装过旋转展台。在长沙参展7天效果很好,是本人亲自指导组装和维护。

网友:
楼主的计算方法不对。
请问:
1、转盘是否作间隙分度运动?驱动角是多少?
2、最大角加速度是多少?
3、最好有个运动示意帖图。

网友:
计算不对 凭经验要200W   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盘3秒达到额定1r/min

网友(2009-03-31):
应该不对啊 应该不对啊

网友(2013-09-21):
不会,有没有哪位大师能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
顶一下,谁来详细解释一下啊

网友(2014-05-04):
这个最好要一下相关的设计计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