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椭圆齿轮或非圆齿轮的加工问题

楼主(2007-10-02):
我的加工经验欠缺,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1.用数控机床加工非圆齿轮时,是否仅需要齿顶圆大小的毛坯和节曲线精确尺寸,否则还需要甚么;
2.用数控机床加工非圆齿轮时,如果已经有了非圆齿轮的精确SOLIDWORKS实体模型,是否可直接在数控铣床上铣出,无需用齿条、插齿刀、滚齿刀等范成法原理加工;
3.如果要用范成法原理加工,因为非圆齿轮的圆周方向上任意矢径均不相同,要使刀具节线与非圆齿轮的节曲线时时相切,是否需要设计齿条刀具、插齿刀、滚齿刀等的Y向进给量。

网友:
顶一下
这种齿轮在纺织机械或农业机械上比较多见,作往返运动,一般是精铸件。

网友:
已答复,在你先发的地方.

楼主:
请教:非圆齿轮的加工问题

知道节曲线就可以吗
是用滚齿刀按范成法加工的吗,若如此,滚齿刀不光要滚动,是否需要提供平移的位移量

网友:
齿轮加工不是很懂,我就知道  插齿  滚齿  磨齿  还有线割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大家不能采用

网友:
少齿数齿轮  要考虑 , 大齿数  不用考虑。

网友(2008-06-03):
上世纪还没有数控滚齿机的时候,就已经能用滚齿机加工椭圆齿轮了。

如图所示的一对椭圆齿轮,就是利用凸轮机构调节径向进给,用普通的
滚齿机干出来的。这张图片原稿可能摄于196x年。

该机构用于高粘度的液体计量仪表中。

如今,数控机床加上标准滚刀可以轻松做出来。

网友:
这个东东的确难搞,光是出图就难倒一大片.。由于椭圆齿轮的设备需求量不大,
客户和设备制造商都处在两难的境地。批量与成本的关系,无需赘言。上文提
到的瑞士兰博特瓦里有限公司的椭圆齿轮加工专机(纯机械传动)是为俄罗斯
一家仪表公司定制的,当时只造了几台。

在此抛砖引玉,把椭圆齿轮的展成过程(参考了部分资料)探讨一下,欢迎交流。
如果哪位高手熟悉FANUC系统宏程序自行编程,则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控滚齿机了,
(必须是可以B、C、X、Z  4轴联动的机型)也算是对祖国的贡献。

展成过程分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图片的,方便大家直接浏览。pdf格式的可以清晰地打印。

网友(2010-01-05):
下面这个录像算是对8楼所述原理的一个证明: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0774&extra=page%3D1

网友(2010-02-20):
我经常用线割来加工椭圆齿轮的。一批批的有许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