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机锤头-请教

楼主(2007-10-11):
有哪位达人能告知一下破碎机锤头的种类以及不同类型的破碎机对锤头机械性能,焊接性能方面的要求啊?
知道的 还请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
哪位大侠帮一下,楼主遇到实际困难。

网友:
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什么样式什么型号?破碎什么用的?我们做过颚式,圆盘式等破碎机配件,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LZ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巧啊!偶也是安徽人啊!安庆的!
我们老总让我做市场调研,要我弄清楚破碎机锤头的分类以及对机械性能,焊接性能的要求,没有说具体的,只要一些综合的情况就行了啊!
谢谢了!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都是矿山破碎机,颚式的有机架、动颚、转轴、牙板等
构成,一般部件主要是45钢的,焊接性能较差。
牙板是用耐磨铸铁的,一般不进行焊补修复。
圆盘式的结构较为复杂,但密封和使用性能较好,寿命长,
所用材料优于45钢,焊接性能好。由于涉及到机密问题,不便说明。请多多包函!

楼主:
谢谢了!能告诉我这么多已经很感谢了啊!以后长交流啊!

网友:
偶在社区发过一个关于锤头的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5317&extra=&page=1,楼主可以看看,这是一种锤头的形式的,里边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