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打印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1):
我安装新打印机后用的Auto CAD 2006 ,打印图纸的时候老是提示:
(以前用的打印机名):无法使用此绘图仪设置,原因:到打印机驱动程序,找不到设备,或者驱动有问题.已替换为"无"打印设备.
它为什么不替换为现有的默认打印机啊?
还有如果一个CAD文件里面有好几张图纸,如果全部打印每次都得:1,选打印机,2.拉窗口,3.设置纸张大小.我记得以前用CAD2004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麻烦啊.
用"OP"命令调出来,里面也能看到我现在用的打印机,而且还是默认的打印机,它怎么不选这个默认的打印机而去选我以前用的打印机那?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它自动选择现有打印机啊?

网友:
用那个打印机,打一张图后,就不会问了把。

楼主:
打印一张以后还是不行啊

我以前用2004打印的时候打印一张以后就没有问题了,现在换打印机、CAD 换成2006就不行了

网友:
打一次后,选页面设置名中选上一次打印也可以啊。autocad2004是这样的。你可以百度一下你的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