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的治具怎么做?

楼主(2007-10-11):
要折一个U形夹,要求内侧是直角,现在做好的治具会将材料折断,那位高手能提出更好的方案!!

现在是通过液压缸来折的,补充:  材料为45#

网友:
太可惜了,我打不开图形啊。
如果材料会折断的话可以考虑加热工件来解决!

网友:
材料太厚了有13mm,要不就可以直接放折床去做拉!先把一边折个大角度,把另外一边折好,然后再用压平模把开始的那边折好就可以拉!

网友(2008-04-09):
不晓得你 做的是钢板还是圆钢

网友:
呵呵!能折没有那么那的内直角

网友:
呵呵,建议修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