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几句话---求助

楼主(2007-10-11):
1.Frame with retracting adjustment.
2.Compl. assembly/mounting with the following equipment units/assemblies.
3.marking of the assembled components(in workshop)by stamping figures.
4.measuring of traversing distances,strokes,pivoting angle etc. of individual functions.

网友A:
1.带缩进调整的机构
2.带有如下设备单元的总成
3.给装配组件用冲压的方式打上标识
4.测量具有单一功能的通过距离,冲程,旋转角度等参数

网友(2008-01-01):
引用 网友A:
1.带缩进调整的机构
2.带有如下设备单元的总成
3.给装配组件用冲压的方式打上标识
4.测量具有单一功能的通过距离,冲程,旋转角度等参数

基本同意,但个人认为这样翻译第3句更好:
3.给车间装配好的组件通过冲压方式打上标示。

网友:
简单点?
2)Compl. assembly/mounting with the following equipment units/assemblies.
由以下设备部件或组装件完整组装或装配
3) 车间组装件冲压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