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机确定电机功率---请教

楼主(2007-10-11):
研磨机确定电机功率

研磨机.dwg

网友:
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数据才能计算,例如研磨物料的类型、颗粒大小、硬度,正常工作时的转速。

对电机的启动、制动、过载方面是否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磨料损失的功耗可以暂不考虑,先算出研磨机自身需要多大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不告诉转速和启动时间,神仙也算不出来

网友:
设备的最大工作扭矩主要是产生的摩擦转矩:
M=F×μ×R×1/η=50kg/m
F—负载1353kg
μ—摩擦系数,查机械设计手册第1卷,取0.12
R—研磨盘的平均半径,R=0.3m
η—减速箱工作效率,参考0.98
配置7.5k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