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 ] CAD字符显示问题 “Ф” 变成了“?”

楼主(2007-10-11):
如图所示
在直接使用标注直径命令时,“Ф”  变成了“?”
用text命令书写时,“Ф”还是“Ф”,但是用edit编辑时又显示为“?”,编辑完成恢复为“Ф”
请问谁知道该怎么处理?
thx

网友:
另选字体,或者点击它之后在属性里修改,一般都能够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字体的问题,按照制图标准,图纸里的汉字及标准均应该用仿宋体的。

网友:
直接用直径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
字体问题  改成  TXT就好;了

网友:
你是编辑 %%C嘛??????

网友:
在文字样式中有个使用大字体的钩选框的钩去掉

网友:
改下字体一切就解决了

网友:
多练习练习把,我也曾经遇到过

网友:
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也碰到过啊 !

网友:
我用dt命令输出文字,出来的也全是“?”号,在样式中把字体改为宋体后,文字可以出来,可是标注的直径和半径符号又变成了乱码 ,,

网友:
汉字体不能显示由%%C、%%D等组成的符号的。0 z: U, x$ e" r
在文字命令中既要汉字又要直径等符号,我采用的是笨办法:汉字中需要符号的地方留下空格,在空格处再文字命令,用TXT字体输入%%C、%%D即可。

网友:
英文状态下输入%%c就ok了

网友:
修改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C不能用宋体

网友(2007-12-23):
写字的时候直接选用工程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用英文状态的输入法,不要用中文的!!!

网友:
如果在字体设置上选择“宋体”,就可以直接用中文进行输入了。

网友:
输入 %%C和尺寸即可的

网友(2008-02-05):
或者:直接输入“Ф” 符号。这样,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变成别的符号。

网友:
将字体改为宋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