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或减少三坐标测量误差(请教)

楼主(2007-10-11):
最近在利用三坐标测量面对孔的垂直度、全跳动时,发现测量引入误差很大,特别是面的直径长度是孔的轴线长度10倍以上时,测量误差非常明显!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避免这种误差?谢谢!

网友:
我认为基准一定要建好,其次打点要好,尽量减少侧头碰撞误差,还要输入孔的长度。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

网友:
在我的工作中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基准要素比被测要素小很多时,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很差。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将二者互换。
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是可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小爱版主的建意我们也曾试过,单纯从数据结果来看,确实很好!但这毕竟不符合图纸设计要求,也没有可靠的理论依据!所以总感觉不放心!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仪器)对这类产品的检测?

网友:
我在你的另外一个帖子里讲了一点建议,不知你看了没有?用别的办法就要做和孔配套的芯套和芯棒来测量。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规定的基准不较好。最好装配,设计,跟测量基准一致。

网友(2011-07-14):
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规定的基准不较好。跟测量基准不能互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坐标的精度不够,采点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