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好坏对机床有哪些影响?

楼主(2007-10-11):
如果行程开关损坏会造成事故吗?或者是机床受损?一般机床上用的都是国产的吧?质量如何?
小弟刚到一家德资电器公司上班,生产行程开关的,但对于机床行业很不了解。

希望各位大大能够指教.

网友:
行程开关可用于原点检测各步点位置等很重要

网友:
我维修一台龙门铣,因为行程开关失灵,把线轨上的滑块碰坏了!你说,重不重要???

网友:
行程开关对机床可以说十分重要性,比如快进转工进,或工进到位的检测,如果检测不对的,那么机床要么不动,要么就要出问题。

网友:
行程开关关系到数控机床的硬限位、参考点,损坏会造成事故或机床损坏。经济型数控机床多用国产行程开关,高档数控机床多用进口

网友:
机床的每一颗螺钉都很重要,不要说行程开关了,呵呵

网友:
我原来有一台车床因为行程开关上的滚轴磨成锥状,动不动就原点偏位,换一个OK!

网友(2007-12-02):
我车间有台车床就是行程开关出了问题,是加工轴类零件的,行程长,就留12.1mm的端面量,到了终点怎么不归位了,吓死人了,就怕刀子撞到卡盘上那可是安全事故啊,搞不好就把床子给废了。幸好按下急停就归位了,零晨3点多啊,机修还在睡觉呢,也不好意思打搅人了,就用急停代替行程开关了。
    后来发现有挡块呢。

网友:
行程开关在普通机床上用于换向、变速(一般是快进工进间的转换)、到位停止、初始位置检测等,用到数控机床上除以上功能外还涉及到运动轴的回零位、参考点、左右极限硬限位等,对机床的安全运行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一般来说在机床电气设计上是会对限位开关的电气故障进行自动报警的,但如果电气逻辑正常却出现了机械故障就很危险了。

数控机床的极限硬限位故障时,极易撞车、撞刀,严重时能致使整台机床精度上报废。

网友:
只说数控车床的.
对于数控车床来讲,行程开关用于X和Z向的硬限位和回零减速.
国产机床上配置的行程开关一般质量都不是很好,不是其本身的原因,是机床上的防护设施不好,行程开关进了水就会失灵.
硬限位如果失灵的话只能用软限位来限制行程了.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有些系统出厂没有设定软限位,放在用户手上就相当危险了.比如GSK980TD系统,出厂限位参数就是9999999.

网友:
行程开关当然很重要了

网友:
行程开关当然很重要了,但也不必全用高档的,根据用途,性能,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