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喷砂处理【请教】

楼主(2007-10-11):
铝合金喷砂处理,所使用的砂一般用那种材质比较经济实用。
喷沙之后还要做氧化处理的。
谢谢!

网友:
喷砂处理用的砂子是根据处理对象的材质来选择的,有铁砂也有石英砂,一般6063的工件都用铁砂,6061的用石英砂,6061也有用铁砂的

楼主:
谢谢!
销售喷沙设备的人推荐我用玻璃砂,这种砂价格很贵,应该比铁砂贵吧。

网友:
我工厂使用的铁砂要比玻璃砂(石英砂)贵,因我公司是从日本直接进口砂子,可能与国内行情不一,楼主也自行查找国内价格.

楼主:
砂子都从日本进口,想必是做高端的喷砂处理了。

网友:
什么高端,我公司为日本企业,大部分原料都是日本进口的,最主要原因是:
1.日本人相信日本货
2.不相信中国产品的质量.
很多日企都是这个观点

网友(2010-06-12):
谁来讲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