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07-10-11):
热继电器是厂矿企业使用较普遍的电气设备之一,一般由加热元件、控制触头和动作系统、复位机构等三部分组成,它是依靠通过发热元件的负载电流超过允许值时,所产生的持续增大热量使动作机构随之动作的一种保护电器。主要用于电力拖动系统中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及对其它电气设备发热状态的控制,目的是防止电动机等设备长时间严重过载,而导致的电动机等设备绝缘老化加速、使用年限缩短、甚至烧毁的现象发生。

      热继电器常见的故障包括:拒绝动作、误动作和动作不稳定时慢时快,产生的原因及其处理措施如下。

      1 拒绝动作原因及对策

      热继电器与电动机等设备不匹配。额定技术值过大或不适合,造成热继电器拒动。额定技术参数应重新选择。

      热继电器外接线螺钉虚接、虚焊。应将外接线全部检查后接好接实。

      动作电流整定值偏大,应合理调低整定值或更换额定电流符合要求的热继电器。

      因负荷侧短路或负载电流过大。反复短时操作频率过高或机械机构故障,使热继电器不能动作,导致热元件烧断或脱焊拒动。应更换新热继电器,或选择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年久失修,导致机械动作机构和胶木零件的磨损。积尘锈蚀或变形甚至卡住。应修理调整,但应防止热继电器动作特性发生变化。

      热继电器导板脱出,应重新放入并校验其是否灵活。

      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应调整至整定点位置。

       热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应清除触头表面尘垢或氧化物等。

      热继电器动触杆弹性减小或消失、触头接触不上或烧坏。应修理动触头杆或触头,必要时更换。

      2 误动作

       整定值偏小,合理调高整定值或更换额定电流符合要求的热继电器。

      电动机拖动时间过长,应按电动机起动时间要求选择具有适合可返回时间级数的热继电器,或起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起动后再解除其短接。

      操作频率过高,应合理选用并限定操作频率。

      有强烈外部冲击振动。应采用防振措施或选用抗冲击振动性好的热继电器。

      可逆运转,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不宜选用双金属片-热元件式继电器,应改用半导体温度热继电器保护。

      热继电器安装不合规定或热继电器周围温度与被保护设备的周围温度相差太大。应按两处温度差配置适当的热继电器。

      3 动作不稳定,时慢时快

      热继电器内部机构中,个别零部件松动。应及时紧固零部件。

      电流波动太大,热继电器调整试验时,电流波动太大或外线螺丝没有拧紧、每试验中间的冷却状态不同、造成双金属片弯折。相应措施是安装稳流器,将外接线螺钉拧紧,使冷却状态保持相同,校验电流表的准确度或更换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