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

楼主(2007-10-11):
利用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
要控制电机的转速,就要控制电机正负两端的电压以及电流。
1、元器件:
MOS管、大的电解电容、续流二极管
2、原理:
利用PWM产生高低电平来控制MOS管的G极,从而控制D极和S极之间的通断,当D极和S极导通时,电极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地。当D极和S极断开时,电极正极和电源相连,而负极通过二极管通向电容的正极,给二极管充电,形成回路。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调节PWM方波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电极两端的电流,从而控制电极的转速。
3、优势:
这种控制电极的方法使MOS管要么工作在饱和区,要么工作在截止区,有效的控制了MOS管的发热量,从而增加稳定性。
4、不足:
二极管续流会严重影响电源,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