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算购买设备,CNC车铣中心的选型---求助

楼主(2007-10-11):
最近打算购买这样的设备,但在选型方面比较难,需要做对比的地方还不太明白优缺点,比如:
1、走心式和走刀式的对比;
2、品牌的对比;
3、动力头的加工范围;
4、操作系统的对比,等等。
哪位朋友能帮忙解决的更好,提供意见的也欢迎,谢谢!

网友(2007-11-12):
可以和我邮件联系

本人为机床厂家销售人员,现有车铣中心产品。请把需求说清楚。

网友(2008-02-04):
   走刀机和走心机根本就没有好对比的地方,完全对立的加工方式,价格相差也太远了

引用 楼主:
最近打算购买这样的设备,但在选型方面比较难,需要做对比的地方还不太明白优缺点,比如:
1、走心式和走刀式的对比;
2、品牌的对比;
3、动力头的加工范围;
4、操作系统的对比,等等。
哪位朋友能帮忙解决的 ...

网友:
还是买小巨人车削中心,操作系统是MAZAK 640M,动力头最高4500转,效率高多了。

网友:
不光要考虑转速,还要考虑动力头的功率,扭距

网友(2008-10-29):
还是买小巨人车削中心,操作系统是MAZAK 640M,动力头最高4500转,效率高多了。一般做比较大的零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打算购买这样的设备,但在选型方面比较难,需要做对比的地方还不太明白优缺点,比如:
1、走心式和走刀式的对比;
2、品牌的对比;
3、动力头的加工范围;
4、操作系统的对比,等等。
哪位朋友能帮忙解决的 ...

走心式的车削中心适合加工一些细长轴类零件或一些外形不复杂换刀次数少的零件,且毛坯状态为规则棒料。
走刀式则是从标准手动车床的结构发展而来的数控车削中心,加工一些长径比不超的复杂零件。且主轴结构相对简单,同等成本下,精度更高,刚性更好。

车床品牌方面可以这么排布
第一集团
欧美日某些品牌:哈挺、斯宾纳、肖柏林(在中国的市场分额不高了)、DMG(尽量不要选用其ECO产品,尽管相对很便宜)、森精机、OKUMA(非北一大畏)、MAZAK(非LGmazak)。等等
第二集团
北一大畏、LGmazak(及宁夏小巨人)、斗山大宇、起亚、等等
第三集团
台湾的一些厂家
包括台中、友佳、程泰、等等等等很多。还有美国哈斯(哈斯的产品不适合用作长时间高强度硬金属加工虽然他很便宜)。
第四集团
国内的一些机床大厂
当然这个排布带有一些个人喜好色彩,并不能代表实际实力。且还有很多很多好的机床品牌没有列出,均以等等代替。仅供参考!

动力头的加工范围
加工范围理论上为动力刀塔的移动范围,实际应用中要考虑的工件和其他刀具的干涉问题。
动力头的转速很少有超过8000转每分钟的了,功率在2-5千瓦之间,扭矩一般不会超过50Nm。
一般车削中心的动力刀具直径不要超过16mm。

操作系统方面
首推发那科的系统,其次是西门子的。三菱以及海德汉的数控系统。至于Mazak和okuma的系统都是从三菱系统发展而来的。选择数控系统首先要选市场占有率高的,人人都会用,人人都会维修。其次要简单易用。最后要抗电流干扰能力强,皮实儿。而且尽量不要选用机床厂家自己开发的系统,避免陷入只有找这个机床厂家才能维修和升级数控系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