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空气送到地下供人呼吸,气动设备---请教

楼主(2007-10-12):
我不是学机械的,但临时有个事情需要弄懂下气动。
本来是做一个将地面的空气传送到地下供人呼吸使用,希望知道该怎么使用气动的设备。
过滤器,节流器(孔),消声器,减压阀这四个顺序该怎么排?有些什么注意事项?越详细越好。
或者哪位大虾能够给一个实例。能让我大概看懂就行。
最好是不用装什么软件就能看到。比如复制屏幕之类的。
十分感谢各位大虾赐教啊!

网友:
本人虽是学机械的,但在这方面也是外行。不过个人觉得你在楼上的这个排列顺序已经是比较合理的了,想必楼主是个很谦虚而谨慎的人。

网友:
楼主如果是想用普通空气压缩机把空气送到地下,那末,在地上压缩机应该有个贮气罐。
压缩空气从贮气罐出来,可以通过总管道送到地下,在需要的地方接支管引出。引出后按过滤器、减压阀、节流阀,消声器的顺序接上器件。
减压阀不宜放在最后。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说得有理,是该有贮气罐。但可否详细解释一下器件排序的理由?另外还得加上一个干燥装置,否则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出气口就有很多水喷出。当然,经济简单的做法是适当位置加一个沉水弯头,定期放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空压机都带有储气罐,所以顺序是干燥机( 冷干机) ,初级油水分离器主减压阀,精过滤器,节流阀,消音器,可供人呼吸(最主要的是空压机的油要选无毒副作用的呀!金钱虽好生命更主要.

空   干   粗   减    精    节    消
压----  燥---- 过-----压-------过--------流------音---------定向管路
机   机   滤   阀    滤    阀    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哦,等我再看看书 ,再向各位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