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国产材料可以替代美国的 SAE 4130或8630钢?

楼主(2007-10-12):
最近接到一个美国铸件订单,图纸要求到达美国ASTM A148标准中165-150等级。所使用的材料为SAE4130或8630钢, 比较相应的化学成份,我们选择了国产合金钢30CrMo。但铸件经调整热处理(870度淬火后回火)后的抗拉强度怎么也达不到上述美国标准要求的1140MPa,最好的情况也只有1100MPa左右。请问哪位高人知道是所选材料问题还是热处理工艺问题?谢谢任何有关回复!

网友:
材料方面 不怎么了解

但是我也见过很多的国外材料    说真的  国外的材料确实比我们国内的要好   如果你想用国内的材料代替  我建议你采用高他们几个等级的材料代替

网友(2007-12-25):
目前还不可能有的,过段时间会有的

我们单位也经常用A4130的进口管件,超贵的!要看大钢厂了,为中国人争光!死老外!

网友:
这种材料的热处理,我看过老外的,他们也是870度淬火,560度回火。但是他们的抗拉强度是877Mpa。
换一种材料试一试吧

网友(2008-05-31):
35CRMO或30CRMO可以替代4130,我用过,用在沙滩车上的。

网友:
30CrNi2MoV可以代替8630,我用过加拿大的维修卡车拉拔工具的铸件材料。

网友:
30CrMo可代替

网友:
30CrMo 可以代替4130(ASTM487 9A-C), 但只能达到>=620Mpa.
如果想达到所要求的机械强度,就要用自己的化学配方,严格控制硅,锰,镍,铬,钼的含量。淬火要870~920度。回火可以在560度。抗拉强度可以到1200Mpa左右。具体的配方可是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