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车床,三台铣床要搬到另一车间---求助

楼主(2007-10-12):
我公司现在有三台钻床,一台车床,三台铣床因为工作需要

要搬运到另外一个车间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一些搬运的注意事项。

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
台钻四个人抬绰绰有余了!

楼主:
回楼上的,台钻是Z3050四个人抬不动吧

铣床移动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要看什么人的,系根绳子,用扁担挑。

网友:
滚杠6,大绳1,人数4-6 思维正常, 630车床以下吨位没问题,注意安全和机床重心

网友:
Z3050是摇臂的,不是台钻

楼主:
是摇臂的,好大哦

  我就是想问一下搬这些机床有没有要向车床那样要注意一些重心之类的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要搬一个车间过去啊, 以前也是搬过车床

求教!!!!!!!!!!!!

网友:
搬运时,将摇臂降到最低,同时用木头在摇臂和工作面之间垫一下并固定摇臂。

网友(2007-12-17):
用叉车不就省事了吗?,他们专业,若还是不放心,买个保险吧。哈哈

网友:
你找专业的搬家公司,人家有专用的工具,方便安全,没必要自已干.

网友:
租一个吊车或叉车,一切搞定。注意摇臂钻要锁紧摇臂后吊叉。

网友:
你有什么能力就怎么去搬他。

网友:
搬运Z3050:将方工作台或专用吊具固定在钻床T型槽内适当位置,摇臂降到最低点并锁紧,吊绳穿过吊具从两边夹住摇臂,另用一根棕绳将吊绳与立柱软连接.

网友:
叉车吧!!
我们厂买床子都这样

网友:
呵呵;;我门厂般的时候就是用叉车的;简单又快

网友:
机床有专用的吊装图,搬运的话叉车是足够了.

网友(2008-02-02):
一定要买保险~~~~~~~

网友:
我们单位基本天天动设备,全是用叉车,叉铲上加加长套,直接铲运设备。

网友:
安全第一

掌握设备中心,移动的过程中要固定好机床可以移动的部位,比如托板,可以用滚筒和绞盘移动铣床和车床。钻床要是小的话就抬,大的话用滚筒,但是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它的中心太高了,怕翻。

网友:
车床搬运比较简单,如果有叉车,直接插床身下面就行了,注意尾座要锁紧。
如果用滚杠,就比较烦了,需要倒来倒去的。有卖履带式搬运器的,外形像个小坦克,装到地脚螺栓下面,直接推着走就行,前提是地面比较平。
铣床中心比较高,52 或者53 的铣床,至少要5T的叉车。如果叉车配重不足,后面坐几个人就行了。如果是滚杠,一定要非常小心。

摇臂钻上面都说到了。上述办法都适用。

注意的东西很多,但是目的都是安全。叉车,如果司机没搬过设备,就是平常叉个托盘什么的,一定要让司机听指挥,否则很可能出问题,因为他不知道危险性。我就遇到过。
滚杠,一定要用空心的,厚壁管,直径50mm左右就行了,长度肯定要比机床底座长了就不用说了。如果涉及到拐弯(一般都会遇到),要准备略微长些的。用手去调整滚杠的时候,一定是用手指捏管子的壁厚,而不是大把攥管子,后者很危险。
使用撬杠的时候,大设备一般要几个人同时撬,一定是喊着号子同时起同时落,否则很可能闪了腰,那几吨的重量,突然压到脊椎上,虽然说有杠杆和手臂缓冲,也很难受的。

叉车叉设备的时候,设备后面不要站人,如果溜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叉子和底座都是铁的,很滑。像车床,为了防滑,我们一般会在叉子上垫上木板。

设备搬运,还是个技术活儿的。 好在 您这几个设备,都是比较对称的,重心比较稳,慢慢来。确认全部安全后,在动手。切记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车间没行车,用三角架吧

网友(2008-03-19):
这个问题有意思,方法太多了.最方便的就是叉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