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件究竟指哪些?

楼主(2007-10-12):
请问站上的大侠,五金件究竟如何定义?它又包括哪些?电子五金件具体指哪些?国内电子五金件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2007-12-26):
机械五金件
轴承
| 向心球轴承 | 推力球轴承 | 向心滚子轴承 | 推力滚子轴承 | 滑动轴承 | 直线运动轴承 | 轴承附属件 | 其他轴承
弹簧
| 压缩弹簧 | 拉伸弹簧 | 扭转弹簧 | 涡卷弹簧 | 板弹簧 | 片弹簧 | 碟形弹簧 | 其他弹簧
紧固件、连接件
| 螺栓 | 螺钉 | 螺母 | 垫圈 | 销 | 铆钉 | 键 | 膨胀螺丝 | 卡圈 | 档圈 | 其他紧固件、连接件
密封件
| 密封垫片 | 密封垫圈 | 密封条 | 密封垫 | 机械密封件 | 盘根 | 其他密封件 | 油封
模具
| 塑料模 | 橡胶模 | 冲压模 | 铸造模 | 锻造模 | 拉丝模 | 成型模 | 粉末冶金模 | 快速经济模具 | 模具标准件 | 模具设备 | 其他模具
刀具、夹具
| 车刀 | 铣刀 | 钻头 | 铰刀 | 刨刀 | 刀带 | 镗刀 | 拉刀 | 切刀 | 滚刀 | 插齿刀、剃齿刀 | 齿轮刀具 | 螺纹刀具 | 机用刀片 | 机用锯片 | 数控刀具 | 刀杆 | 刀柄 | 夹头 | 冲头 | 工装夹具 | 其他刀具、夹具
气动元件
| 气缸 | 气动接头 | 气源处理器 | 其他气动元件
液压元件
| 液压接头 | 液压管件 | 液压缸 | 液压阀 | 伺服阀 | 液压系统 | 其他液压元件
机床附件
| 顶尖、顶针 | 机床用虎钳 | 卡盘 | 机床减震装置 | 钻套 | 机床灯具 | 手轮 | 拖链 | 机床丝杆 | 机床刀架 | 机床主轴 | 机床垫铁 | 机床护罩 | 机床接杆 | 导柱、导套 | 皮带轮 | 分度盘、分度头 | 吸盘 | 其他机床附件
建筑装饰五金
门窗五金
| 闭门器、开门器 | 门窗挂钩 | 插销 | 门碰、门吸 | 滑轨 | 羊眼 | 地弹簧 | 门夹 | 窗轨、窗帘杆 | 插销 | 铁钉 | 其他门窗五金 | 拉手 | 合页、铰链
水暖五金
| 水嘴 | 水龙头 | 花洒 | 花洒软管 | 暖气片、散热器 | 下水 | 分水器 | 快开、阀芯 | 冲洗阀 | 混水阀 | 三角阀 | 阀片 | 其他水暖五金 | 地漏
卫浴用五金件@
| 手纸架 | 置物架 | 毛巾杆、环 | 肥皂架 | 杯架 | 其他卫浴用五金件
管件@
| 法兰盘 | 三通 | 异径管 | 弯头 | 管帽 | 法兰 | 其他管件
锁具@
| 汽车锁 | 机械门锁 | 窗锁 | 家具锁、办公锁 | 挂锁 | 指纹锁 | IC卡锁 | 磁卡锁 | 其他锁具 | 自行车锁 | 密码锁 | 箱包锁 | 摩托车锁 | 锁具配件
五金配附件
通用五金配件
| 滑轮 | 井盖 | 索具 | 滚筒 | 管夹 | 炉头 | 斗齿 | 托辊 | 卸扣 | 喷嘴、喷头 | 直通 | 吊钩、抓钩 | 钢珠、滚珠 | 卡箍、抱箍 | 轴瓦 | 其他通用五金配件 | 脚轮、万向轮 | 接头
磨具
| 砂轮 | 砂纸 | 砂布 | 钢丝轮 | 磨石、油石 | 磨头 | 磨片、切割片 | 砂带 | 磨块 | 页轮、页片 | 海绵轮 | 布轮 | 其他磨具
磨料
| 人造磨料 | 天然磨料 | 研磨膏 | 抛光膏 | 其他磨料
气焊、气割器材
| 减压器 | 气瓶 | 瓶阀 | 乙炔发生器 | 回火防止器 | 其他气焊、气割器材
焊接材料与附件@
| 焊锡丝 | 电焊钳 | 烙铁头 | 烙铁咀 | 焊炬、割炬 | 焊条 | 其他焊接材料与附件
电子五金件@
| 触点 | 触片 | 铁心 | 探针 | 其他电子五金件
船用五金配件@

二手电动工具@

库存五金、工具@

手动工具
钳子
| 尖嘴钳 | 扁嘴钳 | 圆嘴钳 | 斜嘴钳 | 水泵钳 | 电工钳 | 钢丝钳 | 鲤鱼钳 | 弯嘴钳 | 鸭嘴钳 | 胡桃钳 | 大力钳 | 卡簧钳 | 断线钳 | 电缆钳 | 紧线钳 | 剥线钳 | 冷压接钳 | 冷轧线钳 | 铅封钳 | 打孔钳 | 电池钳 | 台虎钳 | 其他钳子
扳手
| 单头呆扳手 | 双头呆扳手 | 梅花扳手 | 活扳手 | 多用扳手 | 套筒扳手 | 十字扳手 | 棘轮扳手 | 钩形扳手 | 内六角扳手 | 内四方扳手 | 扭力扳手 | 管子扳手 | T型扳手 | 组合扳手 | 其他扳手

| 油锯 | 手锯、木工锯 | 手用锯条 | 机用锯条 | 曲线锯条 | 钢锯架 | 其他锯
螺丝刀
| 一字螺丝刀 | 十字螺丝刀 | 组合螺丝刀 | 多用螺丝刀 | 其他螺丝刀
丝锥、板牙
| 普通螺纹丝锥 | 管螺纹丝锥 | 板牙 | 丝锥扳手 | 铰板 | 丝锥板牙套装 | 其他丝锥、板牙
其他钳工工具
| 划线器 | 弯管器 | 钢号码 | 管子割刀 | 刮刀 | 拉铆枪 | 其他类型钳工工具

| 钢锉 | 锯锉 | 异形锉 | 什锦锉 | 木工锉 | 其他锉

| 园艺剪 | 家用剪 | 铁皮剪 | 裁缝剪 | 理发剪 | 其他剪

| 多功能刀钳 | 野营刀具 | 折刀 | 观赏刀具 | 电工刀 | 雕刻刀 | 其他刀 | 美工刀 | 水果刀 | 厨用刀

| 油漆刷 | 滚筒刷 | 钢丝刷 | 圆盘刷 | 抛光刷 | 排笔 | 海绵刷 | 其他刷
匠作工具
| 木工铣刀 | 油灰刀 | 抹泥板 | 玻璃刀 | 其他匠作工具 | 手工刨
农用工具
| 叉 | 镰刀 | 耙子 | 锹 | 锨 | 铲子 | 锄头 | 钢镐 | 其他农用工具
斧子

锤子

撬棍、起钉器

组合工具

防爆工具

气动工具
| 剪切类气动工具 | 装配类气动工具 | 气动铲、锤 | 其他气动工具
喷涂工具

工具包、工具箱@

金刚石工具

打气筒

电动工具
装配电动工具@
| 电动螺丝刀 | 电动套丝机 | 电动扳手 | 套装电动工具 | 其他装配电动工具
磨抛光电动工具@
| 电动砂轮机 | 砂带机 | 电磨 | 角磨机 | 抛光机 | 光饰机 | 砂光机 | 其他磨抛光电动工具 | 磨光机
切削电动工具@
| 电钻 | 电锤 | 台钻、座钻 | 电动坡口机 | 电锯 | 型材切割机 | 石材切割机 | 冲击钻 | 电剪刀 | 电刨 | 电动雕刻机 | 木工雕刻机 | 木工修边机 | 其他切削电动工具
电烙铁@

机械零部件加工@
| 管类加工 | 轴类加工 | 壳体加工 | 齿轮加工 | 轴承加工 | 孔加工 | 非标零件加工 | 其他机械零部件加工
五金工具加工@

五金工具项目合作@

五金工具代理@

其他未分类
参考资料:http://www.cf500.com/CF500/Sale/59.aspx

网友(2012-11-13):
金、银、铜、铁、锡

网友:
学习了,楼上给的太详细了,真有心,感谢

网友:
去附近的五金店看看有什么卖就知道拉!

网友:
回答的很全面啊,学习了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金属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