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螺丝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07-10-12):
我是新人,今后肯定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各位,首先问个膨胀螺丝该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

网友A(2007-12-11):
膨胀螺丝分為很多種,我來說一下常見的一種:螺杆是冷鐓出來搓牙的,外面的套是沖壓出來的,螺母也是冷鐓出來后攻牙的。

网友:
螺母好像都是冷墩出来的,然后在六角车床上加工倒角,

网友:
都对。你明白了吗?做完后还拿到电镀厂进行防锈处理,一般镀彩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膨胀螺丝分為很多種,我來說一下常見的一種:螺杆是冷鐓出來搓牙的,外面的套是沖壓出來的,螺母也是冷鐓出來后攻牙的。

螺杆是冷鐓出來搓牙的,螺母也是冷鐓出來后攻牙的。
搓牙与攻牙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8-03-29):
快。慢区别。你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