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气压泵的选择

楼主(2007-10-12):
您好,我先在需要设计一款便携式气吸式播种机,需要用些气压泵的相关内容,请问如何搜索到相关的资料呢?还有气流的切换阀?

网友(2010-08-26):
可以参考气喷式播种机的机构,现在这种车载气喷式的播种机已经普及了。。。

网友:
实现气吸播种,必须要有负压气源。好像便携式的很难把风机和动力装置做的轻巧吧。机引式的气吸播种机尚且存在功率消耗大的问题,便携式的困难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