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刀具 ,经验交流与积累

楼主(2007-10-12):
据老鹰同志讲我们社区的会员已达90000之多,看着这个数字,想象到资源,这个社会,资源还是比较重要!在此也希望老鹰同志帮忙,不要让这贴沉下去。

做机加工,做刀具的朋友,我们在机加工时,有时有一些困难,
如加工孔(出口斜孔),加工深孔(主油道孔),加工曲轴(42CrMo)等等,

大家是否介意写下你们在金属切削加工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解决的,如果没有 解决,我们90000同胞
也许会帮助您解决,若解决了,我们90000同胞共同分享你的方案 。

在此 我先说2点我工作中遇到的情况

1,加工缸盖(GG25 )出水孔(底端为破孔),即切削加工时切削力不对称了,原来采取麻花钻,易断,后改为平头带尖直槽钻(双刃带),问题解决。 分析: 平头带尖,平头处就像铣刀一样切削,双刃带,直槽钻刚性好,且双刃带起到支撑作用。
2,凸轮轴(球铁)油孔。原先采取引导钻加 枪钻,客户节拍达不到,改用深孔钻(螺旋)加工一段,再由枪钻打,但直线度不够,再改成加长直槽钻代替螺旋深孔钻,目前正在客户那试刀,待续。

楼主:
D30 可换刀片钻头

在客户那见到孔面成螺旋状,改变参数,没用,怀疑钻头刚性不够,
各位有否遇到此类情况,如何解决的

网友:
具体加工问题我到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对各种零件的加工方法及加工地区\价格等,我还是比较熟悉

楼主:
楼上,举个例子,你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课本

网友:
多试试先用麻花钻预加工,再用精铰刀成形

网友:
估计这个没有人写的,有些东西就是靠的悟性,给你说了别人不就下岗了
机械加工真正悟性好的,很容易学会分析问题的,简单的指导一下就知道
去解决问题.这个与学问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大家既要重实践,更加要重视理论

就我自己感觉,到现在遇到的很多难题,都是依据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来处理的
好象现在还没有碰到钉子问题
作为一个在加工上的高手的话,大家必须具备会刀具 选择(有能力的要会设计和企业化标准实验制作),要会动态分析刀具角度, 我感觉大家有一些还是学的静态分析,这个对现在的发展有点不适宜了.当然这个任务可以交给刀具企业在给你解决,只要有钱就好办.

工艺一般是依据企业设备来指定,
刀具在加工上可以说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一般的加工质量问题都与刀具有关系
还有机床的保养和维护问题,也是很重视的.......

楼主:
想象总是美好,现实就是现实阿

网友:
我们公司加工单缸柴油机曲轴的,材料为QT700-2,曲轴上六毫米斜油孔长约150左右,角度61度,采用自行设计液压动力头进行钻削,钻头是250长的加长麻花钻,钻头由液压缸推动进行切削,开始由于是斜面钻削采用钻套定位,待钻到一定深度后再除去钻套,效果还是不错的,平均一只钻头可以钻到100根曲轴,机床钻速为1048钻,切削速度由液压调速阀根据需要调整!

楼主:
楼上值得奖励,老鹰怎么给表现好的奖励?

贵公司的钻头达到41倍径了,顶角61度?能说说钻头形式和分几次钻削 ?

楼主:
绞刀加工后孔偏大D18

客户加工42CRMO 连轴器,绞刀加工后偏大0.05,检查跳动,清洁弹簧夹头(国产) 跳动在6丝(怀疑也有问题),调整参数,问题解决。

领悟: 对于我们的加工,切削参数关键!改变4m/min 效果就很明显,可能局限于绞刀之类的刀

楼主:
感谢老鹰对此文设置高亮,社友们,交流经验,
还有意外收获(老鹰会有加分的)

网友:
我车间目前使用了钴领的高钴麻花钻头,直径5的,进给可达到200mm/min,可重复刃磨使用,刀具质量是更重要的一个环节。

楼主:
楼上,请问你加工什么材料?铝合金?
我是钴领的,你能告知刀具代码?

楼主:
这么好的贴 坚决不让沉下去!挺 ,大侠们来看看,说上几句话

网友:
灰口铸铁
型号应该是HSS φ5X315。
你是钴领的?应该是技术人员吧,负责那个地区业务的。
机会难得,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一、φ10.8两面对着加工通孔,长度312,灰口铸铁,进给速度200mm/min,转速2300r/min,容易出现枪钻折断和崩刃现象。折断都在枪钻焊口处,但枪钻杆焊接的v型槽上会留有部分断裂的合金,应该不是焊接不牢的问题,检查机床没有明显的机械精度问题;崩刃大多在圆周的尖边上(描述不太专业),也有在修光刃上的。一般加工700件左右后容易出现上述两个问题,目前没有解决的思路。
二、我公司目前使用botek和guhring的单刃枪钻,想了解双刃枪钻比单刃有什么明显优势,是否真的可以提高一倍的进给速度,孔位置度的保证能力如何?
三、枪钻预钻孔工艺是否已经成熟,应用过程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知音难遇,问题有点多,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一、钻头的焊接应力没有消除造成。

楼主:
你好!
  1,  对穿孔可能直线度不是很好,不可能完全接通,导致枪钻加工不对称,易出现崩忍(钻尖)进而导致扭矩过大,   断  刀
     参考解决方法,到快接孔处降低进给,在钻尖处修磨一倒角。
     还有你的内冷压力是多大?什么冷却液?
     贵公司在什么地方呢?
   2, 你现在应该是单刃的
     双刃效率高(提高1倍没问题),但精度,粗糙度捎低,

  3,注意排屑(冷却液---),非一般加工情况改变参数,刀具适当改动,引导钻,

网友:
解决孔的精度问题有动力头,解决光洁度问题有滚压刀具(滚光刀),13146297354

网友:
在金属切削中,刀具材料,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零件的加工精度及表面质量。
我公司以矿山机械为主,生产的零件材料为40NiCrMo2,热处理硬度达到HRC45-50,精加工前刀片选择范围比较广,关键是热处理后精加工对刀片选择要求比较高,后来选用日本三菱刀片,刀片型号为WNMG080404VP15TF,产品质量及产量明显有了改善,有同仁要加工热处理工件可选用。

网友:
夕凡是做汽车发动机的吧?

网友(2007-11-11):
压力6~8Mpa,马斯特的长寿切削液.
谢谢!

网友(2008-08-06):
42CrMo材料曲轴斜油孔

我公司加工42CrMo材料曲轴斜油孔,轴颈表面未进行热处理,采用的方法是:先在连杆轴颈表面沿轴颈表面法向预钻出深3mm凹坑,在沿凹坑边缘部分钻削φ5.5的斜油孔(长度95mm)。效果不错。

网友:
是否要移动到刀具版块?
看了很多高手的经验,佩服!

网友:
45#材料
50x80x200的长方体
要其50x80的面上加工一个16长180的孔与80x200的面G3/4的螺纹相通,请问怎么加工

网友(2013-07-12):
这么好的主题怎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网友:
说下我这几天的问题,车内螺纹80*3长度90    车螺纹震刀,解决方法,注意刀具中心一定对中,第二请保证螺纹刀的两侧吃刀相等,刀具一定装的和内孔垂直,第三要注意内孔小径别带锥度了,

网友:
你可以在机床上加装一个刀具监控程序MCU ,可以监控你的道具磨损简况和断链,在小的钻头都可以的,我这有道具监控样本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0171282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