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计量参数中的敏感度---请教

楼主(2007-10-12):
我想问一下计量器具的基本计量参数中的敏感度怎么理解?书上说是“对于给定的被测量值,计量器具的敏感度用被观察变量(即指示量)的增量△L与其相应的被测量的增量△X之比”我就是弄不明白。
请赐教。

网友:
灵敏限是反映量仪准确度的四个指标之一,它表示量仪反映被测尺寸微小变化的能力。

灵敏度可以理解为量仪的瞬时放大比,灵敏度与灵敏限成反比,灵敏度表示结构原理,灵敏限表示结构质量

Δx就是灵敏限,ΔL/Δx就是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