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滚圆---请教

楼主(2007-10-12):
用6mm厚的钢板滚成φ404的圆筒。要使圆度保证在3mm内,有什么好的办法?(下料尺寸1247×1103×6)

网友:
应按中心层展开
铣四面
圈圆(包括焊接)

网友:
6mm厚的钢板滚成φ404的圆筒,以板厚中径计算,下料长度似应为(404-6)*3.14=1250。楼主给出尺寸1247,不知为何。
此类薄板滚圆,在3辊滚圆机上进行,板端的预弯不可少,机床的精度和调整正常,3mm的圆度,应该是普通要求。
如果圈圆后将接缝点接焊牢,仔细调整滚圆机辊距,再复滚一遍,圆度也会得到提高。

网友:
伏枥前辈说的对,我补充一点,我感觉用偏三星卷圆机,方便一些。

楼主:
板料在卷圆过程中会有点延长。1247是根据经验数值得出来的。

楼主:
在校圆的时候总达不到效果。不知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不?

楼主:
谁能够帮我解释一下偏三星卷圆机的原理吗 ?

网友(2009-09-21):
有没有哪位师傅能提供完整的钢板卷圆工艺啊 ,不带校圆的,谢谢了

网友:
我们一般算展开也是只算中性层的展开,请问楼主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经验公式,在下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