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PT螺纹准确标注方法?--已解决

楼主(2007-10-12):
我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要用到NPT螺纹,但看到标注不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完整的标注啊?
一般会有1/4-18 NPT 还有个基准平面5.08,孔口还有C1的倒角,我们公司的标注如图,
请问一下,这里有锥度大端的尺寸,底孔 这些说法吗?

楼主:
刚刚急了点,重新传张图。

网友:
管螺纹的标注国标中有,均为引出标注,单箭头由螺纹外径引出,然后标注如:NPT1/2即可。

网友:
要求这么高的?
我们一般标NPT1/4就够了.
钻孔好象¢11.3就够了吧

网友:
我在工作工程中会经常看到,但不象这么标注的,一般为NPT1/4-18,表示的含义为螺纹牙径为1/4,在一英寸的长度上有18牙,c1是倒角,5.08不明白是何意。

楼主:
我们公司的检验员很麻烦的,工艺上标很多东西的,
我们国家标准是基准平面在螺纹的端面处,但是我们是做的国外的产品,她的基准平面离端面有一5.08的尺寸的,

网友:
5.08是基面距——基准平面离端面有一5.08。老外有的图纸干脆就标明丝锥要截去若干长度

网友:
我说一句

NPT 1/4 18 不就是Z1/4''嘛?!
你就标注Z1/4''就OK了!基准平面和倒角都不用。其它的都不用了。当然光孔的内径是要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对,NPT螺纹是美制管螺纹的标准,Z是米制管螺纹的标准,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如何标注,个人决得3楼说得有道理。
5.08是基准面的定位,在图纸上要表示出来的。

网友:
楼上两位都说得不对:
NPT螺纹是美制管螺纹的标准,但Z也不是米制管螺纹的标准,不能混为一谈。
老标准中,Z 是我国在引用NPT标准之前,机械制图标注(当时叫做)“布氏螺纹”使用的代号,60°牙形角,1:16锥度。 就像管螺纹用G,锥管螺纹用ZG一样,只是当年的机械制图标准中的标注方法。
至于NPT螺纹的正确标注方法,3楼是对的,(符合国家标准),而“1/4-18 NPT ”的标注方法也是对的,美国人的图纸就习惯这样标注

网友:
原来我整错了。不好意思。我总会在这些问题上弄错。谢谢楼上两位师傅指教。

网友:
正确的是用箭头在螺纹外径处引出标注为:NPT1/4

网友A(2007-12-06):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基面距5.08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何途?
2.NPT的牙型角是60度还是55度?10楼说60度,但是我看过其它资料说55度,请教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基面距5.08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何途?
2.NPT的牙型角是60度还是55度?10楼说60度,但是我看过其它资料说55度,请教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回答你的问题:1,是美国工程师要求的,楼主已经说明了。

                         2,NPT的角度是60°,详见《机械设计师手册》,吴宗泽注,上册512页。

网友:
卓信:谢谢,我手上现没有<机械设计师手册>
请帮我查下:1/2-14NPT螺纹的基面距.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个标准号,查下看看。
我们这老图纸上标的Z1/8'',现在应该怎么标呢?
还有就是锥两端的直径怎么确定呢?
谢谢!

网友(2012-07-26):
国外图纸上有标成是 2“NPT 3000#   ASTM A105 Gr.2,这里的3000#和Gr.2分别是具体表示什么,请高人指教。

网友(2019-08-24):
基面距5.08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何途?  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