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讨论

楼主(2007-10-12):
抛光
polishing
    抛光是一种对工件进行擦光的加工方法。利用柔性抛光工具和磨料颗粒或其他抛光介质对工件表面进行的修饰加工。工作时,一般用附有磨料的布﹑皮革或木材等软质材料的轮子(或者用砂布﹑金属丝刷)高速旋转以擦拭工件表面,提高其表面光洁度。此外还有其他方法如液体抛光﹑电解抛光﹑化学抛光等。
    抛光不能提高工件的尺寸精度或几何形状精度,而是以得到光滑表面或镜面光泽为目的,有时也用以消除光泽(消光)。通常以抛光轮作为抛光工具。抛光轮一般用多层帆布、毛毡或皮革叠制而成,两侧用金属圆板夹紧,其轮缘涂敷由微粉磨料和油脂等均匀混合而成的抛光剂。抛光时,高速旋转的抛光轮(圆周速度在20米/秒以上)压向工件,使磨料对工件表面产生滚压和微量切削,从而获得光亮的加工表面,表面粗糙度一般可达Ra0.63~0.01微米;当采用非油脂性的消光抛光剂时,可对光亮表面消光以改善外观。大批量生产轴承钢球时,常采用滚简抛光的方法。粗抛时将大量钢球、石灰和磨料放在倾斜的罐状滚筒中,滚筒转动时,使钢球与磨料等在筒内随机地滚动碰撞以达到去除表面凸锋而减小表面粗糙度的目的,可去除0.01毫米左右的余量。精抛时在木桶中装入钢球和毛皮碎块,连续转动数小时可得到耀眼光亮的表面。精密线纹尺的抛光是将加工表面浸在抛光液中进行的,抛光液由粒度为W5~W0.5的氧化铬微粉和乳化液混合而成。抛光轮采用材质匀细经脱脂处理的木材或特制的细毛毡制成,其运动轨迹为均匀稠密的网状,抛光后的表面粗糙度不大于Ra0.01微米,在放大40倍的显微镜下观察不到任何表面缺陷。

网友A(2007-12-29):
请问,在精抛时为什么要放毛皮碎片啊?这样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精抛时为什么要放毛皮碎片啊?这样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以达到光亮效果
但楼主说的:"抛光轮一般用多层帆布、毛毡或皮革叠制而成,两侧用金属圆板夹紧,其轮缘涂敷由微粉磨料和油脂等均匀混合而成的抛光剂。"我们方式不同.我们是在轮缘涂一层胶类物质再将砂子粘上.晒干就可以了

网友:

3楼
"光亮"不等于粗糙度值低..
你说的抛光轮只能用于粗磨,因为用不能粘砂,布局不均匀,振动大,不适应精抛.
楼主说的只能对小工件使用,耗能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