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变频系统、交流伺服驱动系统---请教

楼主(2007-10-12):
水平仪,变频系统、交流伺服驱动系统---请教
水平仪的使用注意事项.
宽坐角尺、方箱、量块等工量具使用注意事项
什么是变频系统、交流伺服驱动系统
那位大哥,请赐教。谢谢。

网友:
水平仪是用来测量一个平面相对大地水平的平行度(倾斜)。在机床行业,主要用于机床安装水平的调整、机床导轨在铅垂平面的直线度的测量。变频系统是用来驱动变频电机(也可用于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的,当电流频率变化时,电机 的转速就发生变化。交流伺服驱动系统是用来驱动伺服电机的。

网友:
变频和交流伺服说的应该可以了,关于宽坐角尺、方箱、量块等工量具,因该有书的
,多看书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