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自制方法接线图

楼主(2007-10-12):
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自制方法接线图

网友:
谢谢  这个不错,
  有没有破解FX系列PLC的密码的软件呢?

网友:
FX解密软件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  很需要这个工具

网友(2007-11-26):
的确很好!有没有西门子S7-200的?

网友:
回复FX系列编程电缆自制做法

看了腾空大侠的电缆自制,刚好最近买了一根编程电缆,根据图示测量了一下。
针脚对应都正确,我测2-4,3-1间阻值为560Ω,7-8间阻值为1.1kΩ。
请大侠验证一下。

网友(2008-03-22):
请问谁有欧姆龙PL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还有解密软件

网友(2008-07-19):
谢谢鬼狼朋友,我已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0-11-03):
顶一个,准备试试,希望能成功

网友:
谢谢啊。向楼主敬礼,顶啊

网友:
刚好在学习PLC,收藏下,谢楼主啦!!

网友(2011-03-27):
这个真好,真好真好,谢谢,谢谢谢谢真好真好

网友(2011-05-02):
什么时候我也要买几条线来自己制作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