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工程塑料适合加工齿轮泵的齿轮?

楼主(2007-10-12):
哪种工程塑料适合加工齿轮泵的齿轮.要求抗水解性强?耐温220度尺寸稳定性好,耐磨性积强.。
请教,谢谢。

网友:
四氟材料你可以试下

网友:
PE1000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尼龙,做齿轮经常用.

网友:
苯乙烯-丁二烯-丙烯腈共聚物(ABS) 性能: ABS是具有"坚韧、质硬、刚性"的材料。具有较高冲击韧性和力学强度,尺寸稳定,耐化学性能及电性能良好、易于成形和机械加工等特点。此外,表面还可镀铬,成为塑料涂金属的一种常用材料。另外,ABS与#372有机玻璃接性良好,可作双色成形塑件。 用途: 在机械工业系统中用来制造凸轮、齿轮、泵叶轮,轴承,电机外壳、仪表表壳,蓄电池槽,水箱外壳,手柄,冰箱衬里等,汽车工业中用来制造驾驶盘,热空气调节,管加热器等,还可供电视机晶体管收音机制造外壳。
聚丙烯(PP) 性能: 聚丙烯的主要特点是密度小,它的力学性能优于低压聚乙烯,并有很突出的刚性,耐热性较好。可在100℃以上使用。基本上不吸水,并且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除对浓硫酸、浓硝酸外,几乎都很稳定。高频电性能优良,且不受温度影响,成形容易。缺点是耐磨性不够高,成形收缩率较大,低温呈脆性,热变形温度亦较低。 用途: 可做各种机械零件,如法兰、齿轮、接头、泵叶轮、汽车零件。化工管道及容器设备。并可用作衬里、表面涂层、录音带,医疗仪器及手术仪器等。
聚碳酸酯(PC) 性能: 冲击强度特别突出。在一般热塑性树脂中是较优良的。弹性模量较高,受温度影响极小,耐热温度为120℃。耐寒达-100℃采脆化。尺寸稳定性高。耐腐蚀,耐磨性均良好。但存在着高温下对水的敏感性。 用途: 用来制造齿轮、蜗杆、齿条、凸轮、心轴、轴承、垫圈、铆钉、泵叶轮、汽车汽化器部件、车灯灯罩、闪光灯灯罩、节流阀、润滑油输油管,各种外壳、容器、冷冻和冷却装置零件,电器接线板、线圈骨架、酸性蓄电池槽及高温透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