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选择

楼主(2007-10-13):
接触器的选择

网友:
东西不多,贴出来不就可以了,还发什么附件呀

(原文)
接触器的选择
1.额定电压:铭牌额定电压是指主触点上的额定电压,通常用的电压等级为
直流接触器:220V,440V,660V
交流接触器:220V,380V,500V
如某负载是380V的三相感应电动机,则应选用380V的交流接触器。
2.额定电流:铭牌额定电流是指主触点的额定电流。通常用的电流等级为:
   直流接触器:25,40,60,100,150,250,400,600A
   交流接触器:5,10,20,40,60,100,150,250,400,600A
上述电流是指接触器安装在敞开式控制屏上,触点工作不超过额定温升,负载为间断—长期工作制时的电流值。若超过8小时,必须空载开闭三次以上,以消除表面氧化膜。如果上述条件改变,就要做相应修正起电流值,具体如下:
当接触器安装在箱柜内,由于冷却条件差,电流要降低10~20%使用
当接触器工作于长期工作制,而且通电持续率不超过40%;敞开安装,电流允许提高10~25%;箱柜安装,允许提高5~10%
3.线圈的额定电压:通常的电压等级为
直流线圈:24,48,220,440V
交流线圈:36,127,220,380V
(选择时一般交流对交流,直流对直流,但交流负载频繁动作时可采用直流吸引线圈的接触器;直流接触器断开时产生的过电压高达10~20倍,故不宜采用高电压等级,电压太低,接通线圈用的继电器或接触器的联锁触点不可靠)
4.操作频率:指每小时接通的次数,交流接触器最高为600次/h,直流接触器可达1200次/h。
5.辅助触头的工作电流:辅助触头(或称辅助开关)的微动开关,它有两个电流参数,一是约定发热电流,一是工作电流。工作电流有多种,而约定发热电源只有一个。
约定发热电流的定义:GB/T2900.18对约定发热电源电流的定义是:“在规定条件下实验时,开关电器在8h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极限值时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工作电流:由它所控制的电磁铁在闭合状态下的负载功能来决定。
辅助触头的工作电流的确定:GN14048.5-9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第一部分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的附录C“某些使用类别的辅助触头名义额定值举例”中,列出目前使用较多的AC-15和DC-13的动作电流,AC-15类别中,辅助触头的Ith=2.5A时,控制电磁铁闭合状态下的功率(容量)为180VA;Ith=5A,控制功率为360VA,Ith=10A,控制功率为720VA;DC-13(直流)Ith=1A,控制功率为28W,Ith=2.5A,控制功率为69W,Ith=5A,控制功率为138W,Ith=10A,控制功率为275W。根据所控制的电磁铁负载功率,和微动开关(辅助触头)的电压值,就可算出它的工作电流,例如Ith=3A,可参照Ith=2.5A的控制功率,为AC-15时,控制功率为180VA(符合AC-15用于控制大于72VA的交流电磁铁负载的规定),180VA/380V=0.47A,180VA/220V=0.81A,就是辅助触头在380V和220V电压下的动作电流Ie;再如DC-13(控制直流电磁铁),Ith=2.5A,控制电磁铁的容量(功率)为69W,69W/220V=0.31A,69W/110V=0.63A,就是辅助触头在220V和110V下的工作电流,确定辅助触头的工作电流是很重要的,因为辅助触头的通电操作性能实验,非正常接通与分断能力实验都与Ie的数值有关的Ie取大或取小都不符合产品的要求。
[几点补充经验与参考:
(1)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67-75%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67-75A以下的设备.
(2)间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8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80A以下的设备.
(3)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按116-12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116-120A以下的设备.
还要考虑工作环境和接触器的结构形式.
这是老国标规定.新国标规定我还没见过.应该出入不大.
(4)电器的四种工作制:
a.八小时工作制 当电器的电流回路通过一个稳定电流时,其通电时间足以达到热平衡,但超过8小时必须断开电路。
b。长期工作制  当电器的电流回路通过一个稳定电流时,其通电时间超过8小时也不断开电路。长期工作制又叫不间断工作制。
c。短期工作制 在电器的电流回路中,通电的时间与断开的时间互相交替,通电的时间比断开的时间短的工作制,并且通电的时间不足以使电器达到热平衡,而两次通电时间足以使电器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
d.反复短时工作制 在电器的电流回路中,通电的时间与断开的时间循环交替,并且有一定的比值。由于工作周期很短,所以电器达不到热平衡。反复短时工作制又叫断续周期工作制。]

网友:
贴出来,太长,不好看呀

网友(2010-07-26):
帖出来很好,不用浪费威望

网友:
还是贴出来看的一目了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0-09-07):
好东西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支出楼上的朋友  贴出来省事多了

网友:
太长了,一般要求不高的地方选择接触器就看电流,及线圈电压

网友:
楼主谢谢了,收下了。不过内容好象不是太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