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站泵选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0-13):
现在我做了一个液压站,为了控制油缸在空行程时快速低压动作,压装时慢速高压工作,我们采用了油研的PV2R12系列的双联泵.按照计算需要的最大流量为94.2L/min;最小流量为3.8L/min.附件中有的液压原理图.我选配的电机为7.5HP,5.6KW.现在问题是,液压站一开始还可以工作,但在出力达到22吨的时候,液压站好象崩溃了一样,现在液压回路根本无法出力,手动控制液压阀加压的话电机就停机.
       我们初步讨论的结果是液压站的吸油口太小导致的,车间给的建议说电机功率不足导致过载电机停机.现在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我选配的电机功率是否满足?我的液压回路是否有缺陷?
       谢谢!
[local]2[/local]

网友:
请问你双联泵在高压和低压时的系统压力需要多大?

楼主:
怎么我的附件上传不了?
上传附件无非就像现在的邮箱一样,一类是添加后需要先上传到邮件服务器
一类是添加后在邮件发送的过程中一起传送.
这边的能添加,但不能先上传,如果直接发布帖子附件又无法显示.
点插入,说是能将附件添加到光标位置,忒子发布后显示的只是个代码,.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quote]原帖由 liaojun217 于 2007-10-13 10:01 发表
请问你双联泵在高压和低压时的系统压力需要多大?
按照本设备需要的压力计算的话,高压的时候系统的压力大概在100KG-120KG.
低压的时候系统压力能在20KG-30KG左右就可以.
[local]1[/local]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我想帮助你,但是你的数据资料不齐,把你的液压原理图发到我的邮箱里,shenjiann@163.com,最好把油泵的资料也发过来,省得我去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算一下电机的输出转矩  T=9.556*10的6次方*(P/N)
在看一下在你需要的压力时泵所需要的转矩就能比较出是电机功率合适与否!
因为液压泵是产生压力的机构,而回油管是通常的,其面积只会影响到管内液体流速。很少因为回油截面小而死机。另外你的泵站没有限压阀溢流阀吗!泵业有功率。。。。。

网友:
高低压切换系统工作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