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只有220v民用电,如何使用剪切机?

楼主(2007-10-13):
小弟有一部剪刀机用来切金属的,7.5kw,380v,要在一个工地上使用,但边上只有220v民用电,不知在不增加很多成本的情况下,我有什么方法使得我可以正常用这部机器?

网友:
7。5KW/380V没有办法,如功率小于3KW可用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380v三相电。
考虑租用柴油发电机吧。

楼主:
谢谢,可是柴油发电机组好贵

网友(2007-11-30):
10KW的也不过2千元左右

网友:
你没听说柴油发电机组可出租的吗?

网友:
可以利用一个升压变压器吧!

网友(2008-01-19):
这也难吗?找到有380V电源的地方,架根4平方的三相一地电缆线就行了嘛,完事了那个电缆线还可换成银子吧~~~~

网友(2008-04-26):
工地连380都没有?偶信

网友:
看能不能用电用移相

网友(2008-09-09):
找到工地上的干线,接过去不就OK了吗?

网友:
看一下民用电的变压器在那里,太远的话就用柴油发电机,

网友:
还是接380v比较经济220v上一级就是380v,不过铜线用的多一点,三相四线制

网友:
买台带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吧,还能提供一些保护,一举两得.

网友:
最近查了一下关于三相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运行的内容采用直接并入电容的方法,不需要改变其它的结构和参数,就能使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常的起动和运行,作为单相运行,其效率和功率因数都下降,输出功率一般为额定功率的70%,此方法只适用于1KW以下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作为简单的应急方法,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根据电动机的功率选用电容的容量,电压为2倍额定电压。

网友(2008-12-24):
回复 网友A:

您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叫缺相运行啊 这样长时间运行会对电机有损吗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看下电机绕组是什么联接,能否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