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roe中的螺纹

楼主(2007-10-13):
在proe中,作螺纹可以用 螺旋扫描作,但是出图的时候显示不出来螺纹的,而用螺纹修饰作,可以出来螺纹注释的,但是那个注释好像并不符合国标阿,还有一个比如说要做 m27 的外螺纹,是不是拉出来 Ø27的圆柱,然后添加修饰就可以了,我做的时候报错,说是螺纹在圆柱外,还有一个就是做内孔螺纹修饰的话,那么内孔直径与螺纹大径一样吗,希望有经验的大虾帮忙解答以下.

谢谢了!

网友:
做螺纹用螺旋扫描中的切口,我是那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螺纹可以用螺旋扫描中的拉伸或者切口做!

网友:
用螺旋扫描做的螺纹可以出图显示,当然显示的是实际形状。添加修饰的话,外螺纹就是楼主所用的那个步骤,报错不用理会,只要图形显示正确就行了。内螺纹内孔直径为小径,紫色线条为大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