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慢走丝机器怎样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7-10-13):
沙迪克慢走丝机器有一个RS-232C接口,请问大家怎么与电脑连接,谢谢了

网友:
打电话问卖设备的吧

楼主:
谢谢  只能用软盘了

网友(2007-11-15):
确有需要的可以谈谈

我以前接过AQ360和AQ550同电脑连线传数,如有需要可以谈谈!
是要付费的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哪位朋友知道啊,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啊

网友(2008-01-29):
电脑上也应该有RS-232C接口的? 直接电缆连接.
不过要实现数据传输,  一般需要DNC小软件的.

网友:
当生产现场有多台数控设备时,比如CNC加工中心,线割,放电等.同一种设备完全有必要连网,有主机统一管理.沙迪克是可以连电脑的,怎么连,叫沙迪克公司的人应该很快就搞定的.需要安装软件.

网友:
找一个DNCMAX软件,免费的只能同时带4太DNC机床,网上有
做连接线 9针转25针 一头接电脑COM口,一头接床子R232口 接线顺序往上找
设置电脑和DNC的参数一致,就可以传程序了,如果同时连4台床子就要求你电脑有4个COM口,或者买工业的串口路由器

网友(2008-04-11):
请看看这个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