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门板,网孔件有什么好的工艺?

楼主(2007-10-13):
本人从事钣金有5年的经验,主要在做CISCO ,BROCADE等公司的产品,大家有什么经验可以交流下!对一些大的门板,网孔件有什么好的工艺?

网友:
板金工艺

做一些大的门板我认为主要是板材的尺寸精度和加工精度,能够保证到折弯时的尺寸,这做出来的门板效果会好些。
    网孔主要是模具的选用和加工编程时的走刀路线,合理的模具选用冲压加工就现得比较美观,合理的走刀路线防止冲压时的应力变形。

网友:
兄弟我也是做CISCO ,BROCADE,SUN,华为等公司的网络钣金产品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啊

网友:
大的机柜门板主要是焊接后由于内应力产生扭曲变形
在下料段尽量开自动化摸具冲网孔,或小批量采用NCT多孔刀加工后整平
在折弯段采用RG折床有补正的功能,我们公司做的产品精度都可以达到+/-0.15mm

楼主:
最近网孔件可以用网孔机来加工,先设计一套模具,但是精度有点问题,哪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
还有就是冲一种比较软的钢,毛刺很大,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2008-06-08):
模具里加黄油

网友:
虽说没根据但效果好

网友(2009-05-02):
以前我们哪个厂也有做过这样的产品是帮富士康和华为做的机箱机柜的门板
我们自己没有哪样的设备是外发的
有个这样的厂做这个的这个工艺名称叫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