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销轴表面淬火后还能进行发蓝处理么?---请教

楼主(2007-10-14):
小弟问个热处理问题(我不是搞热处理的)
一个销轴表面淬火后还能进行发蓝处理嘛?
学习!

网友:
顺带请教一下:表面淬火完是不是可以顺便就发蓝了??

网友:
是二种不同的方法

网友:
发蓝处理是一种表面防腐处理,使用碱液或酸液进行加工,具体方法如下:

1 金属“发蓝”药液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 50~100克 氢氧化钠 600~700克 亚硝酸钠 100~200克 水 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 工作温度(℃) 处理时间(分)
开始 终止
>0.7 135-137 143 10-30
0.5-0.7 135-140 150 30-50
<0.4 142-145 153-155 40-60
合金钢 142-145 153-155 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 3~10克 硝酸钙 80~100克
过氧化锰 10~15克 水 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
得依据销轴的具体材料而定,如果是合金结构钢类/淬火后进行发蓝处理,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锻件在未锻压机上成型前,加热的坯怎样去氧化皮?

请问锻件在未锻压机上成型前,加热的坯怎样去氧化皮?

网友(2008-01-06):
回复 网友A:

成型后去氧化皮不好吗?
去氧化皮一般分为机械法和化学法;
机械法:抛丸或喷砂处理;
化学法:采用酸腐蚀,盐酸等,如果氧化皮太厚处理不掉或担心过腐蚀,可以购买氧化皮处理药剂

网友:
很难的啊 最好是流有足够的余量啊 用机加公啊 !!!或者先打几下好了啊 !!最重要的就是加热的时候一定不能过热

网友:
发蓝(我这儿叫煮黑)工艺第一次看到,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