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铜的热处理是不是只有退火?

楼主(2007-10-14):
T2铜的热处理是不是只有退火?如果退完火还想回到原来的硬度该怎么处理?

网友:
纯铜(紫铜)是塑性材料---退火、正火。可以固溶处理。不能再进行其他热处理。

网友:
三脚猫大侠
AI都有那些热处理
请指教

网友:
铝、铜
纯铝、防锈铝、纯铜不能进行热处理强化
退火、正火、时效、固溶处理、(淬火)
电镀、阳极氧化、化学氧化、纯化、着色、

楼主:
那退火想提高硬度有办法么?只要表面硬度就可以

网友A:
硬质阳极氧化
建议换材料

网友:
三脚猫写字大侠
   你在杭州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质阳极氧化
建议换材料

开关上用的,只能用T2了,谢谢

网友A:
纯铜
由于塑性变形能力高,易于冷、热压力加工成形,在冷塑性变形后,有明显加工硬化现象。
纯铜一般不作结构材料使用,主要用于制造电线、电缆、电子元件及导热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
由于塑性变形能力高,易于冷、热压力加工成形,在冷塑性变形后,有明显加工硬化现象。
纯铜一般不作结构材料使用,主要用于制造电线、电缆、电子元件及导热器材。

嗯……现在的硬度都是由于加工硬化产生的,退火成型后无法在进行加工硬化了

网友B:
T2退火地具体工艺是什么地啊?可以达到硬度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退火地具体工艺是什么地啊?可以达到硬度多少啊?

和钢的类似,大约能退到HB20-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