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齿的齿轮是不是常见?

楼主(2007-10-14):
请问16个齿的齿轮是不是常见,我前几天见到一个16个齿的齿轮轴,是变位的

网友:
用“常见”还是“不常见”来形容并不恰当。
用质数齿是首选,目的是使各齿在加工和使用时得到均匀的接触。以此思路来想一下齿数的确定。

网友:
8齿 9齿 12齿常做  油泵齿轮
重庆YB3120  分齿怎么算?
1983913az@163.com

网友:
任何一个齿数都不足为奇,哪里有规定某个齿数的齿轮不能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17齿为最少齿数,17齿以下加工中容易产生根切现象。
如阿松网友所言:齿数选择尽可能选护质齿数,这样可以使传动均匀,目的是使各齿在加工和使用时得到均匀的接触。

网友:
赞同山峰大侠的观点  学校里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17齿为最少齿数,17齿以下加工中容易产生根切现象。
如阿松网友所言:齿数选择尽可能选护质齿数,这样可以使传动均匀,目的是使各齿在加工和使用时得到均匀的接触。

17齿是不产生根切的最小齿,而不是最少齿。只要变位系数选得好,齿数小点又何妨,我们单位的齿轮中,小于17齿的多了去了。

网友A:
zhang5382 网友您好!谢谢你的及时纠正。
可能是我混淆了概念,请教几个问题:最小齿数和最少齿数的区别?假如采用非变位齿轮,在加工中会产生根切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zhang5382 网友您好!谢谢你的及时纠正。
可能是我混淆了概念,请教几个问题:最小齿数和最少齿数的区别?假如采用非变位齿轮,在加工中会产生根切现象吗?

最小齿数和最少齿数应该是一个概念吧,我不敢肯定。在压力角等于20度、齿顶高系数等于1时,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为17齿,小于17齿的只要变位系数选得好,也不会根切。

网友(2008-04-18):
我现在就在测绘4种小模数14齿的,必须变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最小齿数和最少齿数不是一个概念!不过我只听过最小齿数,设计的时候齿数与模数,直径,刚度,强度有关。3 e: i" p2 V+ \3 }- M
若采用非变位齿轮,若是标准齿轮(20°,齿顶高系数为1)齿数不小于17是不会根切的。若齿轮为非标准齿轮,要查表才知道。

网友:
在齿轮箱设计时,尽量不要选取16以下的齿数。

网友(2008-08-05):
标准直齿轮不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7.标准斜齿轮不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4.讨论齿数多少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