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低速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0-14):
1.低速电机的特点
  长期以来,大家所熟悉的电机转速为2880r/min,1440r/min、960r/min等等。这些电机,欲用于拖动设备运行,必须与减速机配套使用。而低速电机则是一种机电一体化产品,它的输出转速通常为100r/min以下,最低可达到2r/min,因此不需减速机便可直接驱动设备运行。低速电机的体积相当于同类型普通电机,由于它的输出轴要承受较大的扭矩,通常其直径比较粗(相似于普通减速机的输出轴直径)。
  低速电机不仅淘汰了笨重的减速机,而且减少了因传动机构所造成的功率损失,提高了设备的安装精度和传动效率,使用维修更简便,控制方式与普通电机一样,可连续运行,亦可频繁正反转,振动小、噪声低、不漏油、寿命长,是传统电机与减速机的理想替代产品。
  2.低速电机的结构
  低速电机是由普通电机与特制的变速机构置于一体内来实现低速的,其结构见图1。
输出轴1与低速转子2固联,低速转子与柔轮3之间由内啮合齿轮传动,并一起作低速转动。刚轮除与机体刚性联接外,还与柔轮形成一对内啮合齿轮传动副。谐波发生器的外圈为柔性轴承,安装在柔轮内,并与高速转子固联,当谐波发生器随高速转子高速运转时,柔性轴承也随之在柔轮内运转,由于柔性轴承内装有长短轴相差约为2mm的椭圆形轮盘,谐波发生器迫使柔轮呈椭圆状运转;柔轮中椭圆长轴上的齿与刚轮上的齿相啮合,利用刚轮与柔轮这一对啮合齿轮的齿数差,即可获得所需要的较大的减速比,实现柔轮的低速运转。柔轮同时驱动低速转子与输出轴实现平稳的低速转动。低速电机的风叶9、风罩8等其它所有配件可与同类型普通电机通用。
  3.低速电机的工作原理
  与普通电机一样,定子通以三相电(或二相电)产生旋转磁场,高速转子在磁场的作用下高速旋转,并带动谐波发生器在柔轮内旋转,柔轮上的齿与刚轮上的齿相啮合。由于谐波发生器的作用,使柔轮在旋转中产生双波变形波。若刚轮齿数为z1,则柔轮齿数为z2=z1-2。当高速转子转速为n1时,则低速转子的转速n2=2n1/z2。
  例如n1=1400r/min,z2=200,则n2=2×1400/200=14r/min,由此电机便获得低速运转。
  普通齿轮副的齿,传动时是一侧相啮合,而双波齿轮则两侧相啮合。
图2a和b分别为内啮合普通齿轮1、2和低速电机内的刚、柔轮3、4工作时受力示意简图。显而易见,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双波变形齿轮啮合所产生的扭矩是普通齿轮的2倍,因此在负载一定情况下刚轮和柔轮的使用寿命也就更长。
  由于低速电机的设计功能为:①输出扭矩大,可以直接驱动机构设备;②转速低,使得运转平稳,噪声小;③体积和重量不到普通同类型电机与减速机之和的一半,使拆装维修更方便;④传动系统可简化,配套设备更安全、美观;⑤效率高达65%左右,功率因素可达0.65~0.85,能源利用率高。所以低速电机已在轻工机械、纺织机械、冶金机械、医疗器械、食品机械、农业机械、环保设备等众多领域中选用,普及推广使用低速电机是各行各业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

网友:
又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
问楼主一个电机问题:关于永磁和感应高速电机的优劣有何高见,请赐教。

楼主:
对于此问题实在不敢妄言,狗娃兄弟是这方面强项,还望多指教。

网友:
长知识了!顶!~~~~~~~~~~~~

网友:
楼主真客气啊。俺对电气一点不懂,只关心材料问题。听一些人说永磁的好,损耗小,就是磁铁易碎,转子不好做,国外用的是碳纤维包裹,这点国内好像搞不定(这才是俺关心的重点,呵呵)。感应的除了损耗较大,好像还有什么问题,具体的是啥俺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我毕设做的就是这个。 不过我们叫啮合式电机, 是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最大特点就是把电动机和减速器相结合在一起, 实现了低转速 、输出扭矩大的特点 。

不过到现在为止控制还不是很理想 ,所以一直未能实现市场化。

网友:
回3楼
感应电动机一般速度都不会高,基本都在3000r/min以下,永磁的可以达到20000r/min,我现在也是外行,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楼主:
狗娃大侠你好

不是客气。我对永磁高速电机了解甚少。其在常见设备上应用的不多,我只见过小功率的永磁高速电机。感应高速电机现在很多机械设备上广泛使用,功率覆盖范围较宽。是通过提高电源频率提高同步转速,现很多主轴电机可工作在300Hz电源,同步转速1.8万转每分钟。
关于他们的优缺点还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
这个低速高转矩电机在电梯行业这几年也出现过。
但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还是在电机输出轴上集成了减速装置(只是做的小了,可以放在电机壳体内),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考虑大功率/大转矩输出时如何做?大转矩的输出需要的齿轮强度/体积等恐怕不能集成到电机壳体,这也是需要减速箱增大输出转矩的原因。
以前看见过一篇文章,直接设计大转矩低转速的电机(不集成齿轮)用在电梯上(一部电梯使用的功率/转矩基本固定),现在也有产品出来,我觉得是一个方向。

网友:
我刚好买了一个用在抛光机上,加上变频器调速来拖动治具,但本人对电不是内行,只是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