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种开关的概念---请教

楼主(2007-10-14):
电感式接近式开关 、机械行程开关、 磁性开关 在功能、使用年限以及使用环境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机械行程开关多用于安全开关,其确点可强制断开,上述的另两类做不到

楼主:
机械行程开关见过一些,对电感式接近式开关不是很了解 能介绍下么

网友:
仅就我所了解讲一下:机械式的开关的响应可能不如电感式或磁感式的频率高,主要是安全方面,寿命可能也较短,非机械式(光、电感、磁感等)的多用于并不太重要的设备和自动生产线中的非重要部分的信号中,机械多用于最后的保护,可看一下OMRON,施迈赛的相关产品样本

网友:
最好有专业做开关或传感器的专业人士出来讲 一下

网友:
回楼主,接近开关用来检测金属物件,接近开关是无接触式的,接近开关有一个感应面,接近开关的参数里有一个感应距离,即当金属物件在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内,就会有输出(注:详细的你可以去查工控自动化版的接近开关帖子);机械式行程开关有很多种形式,如杆式,轮式,以轮式举例,当设备上的移动杆压下机械式行程开关的轮子时,行程开关有输出;磁性开关,故名思义,可以用来检测磁场,一般有些气缸都埋入磁环,当气缸运动时,活塞带动磁环进行移动,此时可以用磁性开关来检测气缸移动的位置。以上三种开关中,只有机械式行程开关为接触式设计,因此寿命较短,而接近开关与磁性开关比较耐用!

网友:
电感式接近式开关:可感应金属或非金属的存在,
机械行程开关:靠机械杠杆原理进行动作,
磁性开关:当有磁石接近时,开关动作,一般用于有内置磁石的气缸的位置检测.
这些开关都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具体使用寿命根据环境而定,一般环境是2~3年,也有超过5年的,但为少数.现在有些开关都出现了适应相应环境的型号,所以价格差异较大,

网友:
电感式接近开关抗干扰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