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分管道

楼主(2007-10-14):
请问下四分硬管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最后接口那是螺纹等还是什么?如果要接一个带消声器的排气节流阀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不学机械的。所以对这方面比较菜。望高手指点

网友:
消声器的排气节流阀螺纹1/2

楼主:
能详细点么?
我不是学机械的。看不懂这个。谢谢大虾

网友:
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是一个机械行业发展和度量衡发展的历史了。
现代机械行业产生于英国的产业大革命。英制度量衡采用的标准和公制不同(公制度量衡由法国标准发展而来),其长度公称尺度为呎,1呎=12吋,1吋=8吩。
现在由于欧洲一体化的缘故,英国已经放弃英制度量衡,但美国的度量衡标准仍然为英制。
传统关系,现在在机械行业中,尺寸比较小的管道直径度量基本保留着英制标准,和公制混着使用。在英制中,机械行业的长度基本尺寸为“吋”,1吋标注为1"。所谓几吩几吩,是指管道内径是1吋的8分之几。由于“吩”写出来麻烦,变成白字“分”。
四分硬管,就是内径为1/2英寸的管子,按完全的英制标准,应该是12.7毫米,但是因为与公制混用的关系,现在在很多地方,是指内径15毫米的管子。
公英制混用的大概关系如下:
1"=25毫米;1/2 "= 15毫米;1/4"= 6毫米;1/8"= 3毫米;
1 1/4"=32毫米;1 1/2"=40毫米;2"=50毫米。
至于管道接口螺纹,简称管螺纹,如果使用英制,以管道内径为标注尺寸,其具体数值为硬性规定,无公式可套。但数值较标注尺寸大,1/2"的管螺纹其外径在21毫米左右。

楼主:
那请问下象这个四分硬管(1/2 "= 15毫米)标注成象这种
螺纹接头M3…G3/4   ,快插接头QS-3…QS-8
方式的话,
该怎么写?

楼主:
是标G1/2么??????????

网友:
1"=25.4毫米;1/2 "= 15毫米;1/4"= 6毫米

楼主:
10毫米能标出来么?
能等于多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