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cm的槽钢怎么铣才不会变形?---求助

楼主(2007-10-14):
我的机台是自己改装的, 长2m 厚0.1cm 的槽钢一铣就变形。如果要用跟刀架应该怎么做,市面上有没有卖这样专用的跟刀架?

谢谢告之。

网友:
可以在槽钢的受力面垫垫块,并固定,下刀的时候,进给量要尽量小,

网友:
是铣槽还是铣断,先钻孔,再小直径铣刀修边。

楼主:
谢谢你们,2楼大侠的方法我们工人有试过,不可行!是整个工件 2m 长都要铣 外围铣掉0.01mm 内围铣掉0.01mm 而且平面精度要求很高,这个单已经折腾我们好久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2楼大侠的方法我们工人有试过,不可行!是整个工件 2m 长都要铣 外围铣掉0.01mm 内围铣掉0.01mm 而且平面精度要求很高,这个单已经折腾我们好久了 ...

用砂纸砂一下吧……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砂纸砂一下吧……0.01mm

晕 两三百件的量啊 而且槽内也没法砂 最重要的是平面精度要求高 公差只有5丝

网友:
什么样的槽钢?槽内怎么没法砂?钳工的平板怎么做出来的,就照那个来吧……啊,只是救急的法子,铣0.01的量我没有见过这么精的铣床……
2-300件也不算什么,中国毕竟人多
导轨磨呢……

网友:
0.01铣床的精度应该没有这么高吧?两米的长度,5丝的公差.用磨床试试怎么样啊

网友:
这个件没法实现,公差已经0.05mm,还谈什么0.01mm的加工量。不用加工就符合图纸。

网友:
没错
0.05............0.01
还加工什么
首先疑点:现在的状态是怎么干出来的
2:公差定义不对
3:刀具加工0.01弹刀避免不了,采取高速又产生热变形,
4:切削的效果没有了,磨削不采用,是否直线度有问题
.............
没天理呀

网友:
感觉楼主是不是说错了呀?是0.01MM吗?楼主一会儿用M,一会儿用cm,又用mm,挺乱的。

网友:
那开始该直接做成板加工好,在压成槽钢型状,这样就不会加工,只是不知道这样做能达到楼主的要求不,
只作参考

网友:
一定要采用机加工吗?
可以试试用化学清洗

网友:

槽鋼2m的長度,1mm的厚度,那麽濶度是多少?

网友:
1.在工件上下面加垫板,把垫板和工件一起铣。
2.线切割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槽钢,厚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