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英语简称

楼主(2007-10-14):
GS 平面磨床 GF 成型磨床 GH端面磨

网友:
surface grinder   平面磨床
  forming grinder   成型磨床
?             端面磨床

请问端面磨床?你写的GH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machine axis n. 机床中心线
machine table n. 机床工作台
machine tool n. 机床,工作母机
machining n. 机械加工,切削加工
machining (or cutting) variable n. 加工(或切削)变量
machining allowance n. 机械加工余量
machining cycle n. 加工循环
machining of metals n. 金属切削加工,金属加工
magazine automatic n. 自动化仓库,自动化料斗,自动存贮送料装置
manufacture n. 制造者,生产者,厂商,产品,制造
material removing rate n. 材料去除率
metal cutting n. 金属切削 metal-cutting technology n. 金属切削工艺学,金属切削工艺〔技术〕
metal-cutting tool n. 金属切削刀具,金属切削工具
micrometer adjustment n. 微调
milling n. 铣削,磨碎,磨整,选矿
milling feed n. 铣削进给,铣削走刀量,铣削走刀机构
milling machine n. 铣床
milling spindle n. 铣床主轴
milling tool n. 铣削刀具,铣削工具
mount v. 固定,安装,装配,装置,架设,n. 固定件,支架,座,装置,机构
mounting n. 安装,装配,固定,机架,框架,装置
mounting fixture n. 安装夹具,固定夹具
N
Nose n. 鼻子,端,前端,凸头,刀尖,机头,突出部分,伸出部分
number of revolutions n. 转数 numerical control n. 数字控制
numerically controlled lathe n. 数控车床
O
oblique grinding n. 斜切式磨床
operate v. 操纵,控制,运行,工作,动作,运算
operating cycle n. 工作循环
operation n. 运转,操作,控制,工作,作业,运算,计算
operational instruction n. 操作说明书,操作说明
operational safety n. 操作安全性,使用可靠性 oscillating type abrasive cutting machine n. 摆动式砂轮切割机
oscillation n. 振动,振荡,摆动,颤振,振幅
out-cut milling n. 切口铣削
oxide ceramics n. 氧化物陶瓷
oxide-ceramic cutting tool n. 陶瓷刀具
P
performance n. 实行,执行,完成,特性,性能,成品,制作品,行为,动作,生产率,效率
peripheral grinding n. 圆周磨削
peripheral speed n. 圆周速度,周速,边缘速度
perpendicular a. 垂直的,正交的,成直角的 n. 垂直,正交,竖直,垂线,垂直面
physical entity n. 实体,实物
pitch n. 齿距,节距,铆间距,螺距,极距,辊距,坡度,高跨比,俯仰角
pitch circle n. 节圆
plain (or cylindrical) milling machine n. 普通(或圆柱形)铣床
plain grinding n. 平面磨削
plain turning n. 平面车床
plane n. 平面,面,投影,刨,水平,程度,阶段,飞机 a.平的 v. 弄平,整平,刨,飞行
plane milling n. 平面铣削
plane-mill n. 平面铣刀,平面铣床
plunge mill n. 模向进给滚轧机
plunge-cut n. 切入式磨削,横向进给磨削,全面进刀法,全面进给法 plunge-cut thread grinder n. 切入式螺纹磨床
plunge-grinding n. 切入式磨削
point n. 点,尖端,刀尖,针尖,指针,交点,要点,论点,特点 v. 指,面向,瞄准,对准,表明,弄尖,强调
power n. 功率,效率,能〔容,力〕量,动力,电源,能源 v. 驱〔拖,带,发〕动,给...以动力
power hacksaw n. 机动弓锯〔钢锯〕
precision boring n. 精镗
precision boring machine n. 精密镗床
precision machining n. 精密机械加工
pressure angle n. 压力角
primary cutting edge n. 主切削刃
principal feed motion n. 主进给运动,主进刀运动
production method s n. 生产方法[式]
profile n. 轮廓,形面,剖面,侧面图,分布图。外形,齿形 vt. 仿形切削,靠模加工,画...的轮廓
profile cutting tool n. 成形刀具,成形铣刀,定形刀具
profile mill n.仿形铣削,仿形机床
Q
radial drilling machine n. 摇臂钻床
ram n. 挑杆,挺杆,伸杆,冲头,压头,活塞,滑板,拖板,滑枕 v. 锤击,压,打,迅速移动,填充
rapid traverse rate of feed n. 快速横向进给速度
rate n. 比率,率,速率,速度,频率,价格,等级,评定,评价,定等级,定额,定价,价 v. 评定,估计,计算,测量
re-machining n. 再加工,重新加工 reamer n. 铰刀,锪钻,扩孔钻,扩锥,整孔钻 v. 扩大...的孔,铰〔扩〕孔
reference circle n. 参考圆,分度圆
relief-grind n. 铲磨
resharpen vt. 再磨锐,再磨快,重新变锋利
resistance to deflection n. 抗弯曲
rest position n. 静止位置
S
self-excited (or self-induced) vibrations n. 自激振动
self-excited (or self-induced) vibrations pl. n. 半自动车床
semi-automatic lathe n. 操作顺序,作用顺序
sequence of operations a. 齿的,细齿的,齿形的,vt. 使成锯齿形
serrate n. 锯齿,细齿,细花键连接,齿面
serration n. 使用〔运行,工作〕寿命,使用期限
service life n. 装置,设备,机组,用具,支架,台,站,校准,定位,固定,套,a. 固定的,装好的,做成的,正式的,v. 放置,安放,建立,摆,调整,校准,配合,定位
set n. 调整参数
setting parameter n. 柄,把手,手柄,刀柄,刀杆,柄部,轴,支柱,支架,镜身,镜筒,开沟器,车钩身
shank n. 形状,形态,形成,模型,轮廓,种类,型材 v. 成形,形成,塑造,计划,实现,发展
shape n. 抗剪强度
shear strength n. 空心端铣刀,圆筒形铣刀
shell end mill n. 套式刀具
shell tool n. 垫片,分隔片,夹铁,夹片,补偿棒,v. 用垫片调整,填隙,垫上垫片,调整
shim n. 肩,台肩,凸出部,挂耳,胎缘, vt. 肩,挑起,承担
shoulder n. 阶梯孔
shouldered hole n. 碳化硅,金刚砂 v. 下沉,降,减少,挖,掘,雕,刻,打进,埋入 n. 穴,沉,沟,变换〔交换,换能,转变〕器,散热器
silicon carbide n. 烧结硬质合金
sink n. 烧结金属,金属陶瓷
sintered carbide metal n. 大小,尺寸,体积,量值,度量,号,规模 sintered metal vt. 量尺寸,测定〔估计〕大小,按一定尺寸制造,筛分,定径,上胶
size n. 车削外圆
skin turning n. 切薄片,刮削
skiving n. 磨轮
skiving wheel n. 润面铣刀,扁钢坯轧机
slab-mill n. 滑板磨削,片条磨削
slip grinding n. 槽,沟,窄口,切口,裂口,长眼,长方形孔,缝隙,轨迹,vt. 切槽,打孔,插削,立刨,跟踪
slot n. 铣槽
slot milling n. 间隔,距离,区间,格,空间,场地,v. 留间隔,隔开,空格,留出空间,配置
space n. 速度〔率〕,迅速,转数,v. 加快〔速〕,提高...的速度,调整...的速度,急行
speed n. 速度控制,转速控制
speed control n. 速度范围,转速范围
speed range n. 螺旋角,捻角
spiral angle n. 花键铣床
spline milling machine n. 花键轴,多键轴
splineshaft n. 弹簧套爪夹头
spring-collet chuck a. 直的,水平的,正向的,正确的,可靠的,整齐的,n. 直,尺,直边,ad. 直,一直,笔直,立刻
straight n. 直齿轮切削
straight gear cutting n. 直线车削
straight turning n. 机械硬化,加工硬化,应变硬化
strain hardening n. 行程,冲程,击,敲
stroke vt. 超精加工,超级研磨
superfinish n. 表面光洁度,面漆,表面修琢
surface finish n. 平面磨削
surface grinding n. 平面磨床
surface grinding machine n. 表面质量
T
table feed n. 工作台进给,工作台进刀
table feed motion n. 工作台进给运动,工作台进刀运动
tap n. 塞子,龙头,丝锥,螺塞,开关,刻纹器,压头 v. 使流出,放出,出钢,堵塞,攻螺丝
taper boring n. 圆锥形孔镗削
taper grinding n. 圆锥形孔磨削
taper turning n. 圆锥形孔车削
tapping n. 攻丝,出铣,出钢,出渣,钻孔,导出液体,浇注
tapping machine n. 攻丝机,开口机,开铁口机
thread n. 螺纹,车螺纹,线,线索,细丝,纤维 vt. 车螺纹,拧螺丝,穿线,上螺母,穿过
thread chaser n. 螺纹梳刀,螺纹花刀
thread cutting n. 螺纹切削
thread grinding n. 螺纹磨削
thread milling n. 螺纹铣削
thread profile n. 螺纹牙型
threading die n. 螺纹板牙,螺丝模盘
tilt v. 倾,斜置,翻转,摆动, n. 倾斜,斜度〔面,率,坡〕,仰角,倾角,落锤
tilting table n. 倾斜工作台
time per cut n. 每次切削的时间
tolerance in size n. 尺寸公差
tool n. 工〔用,器,刀,刃,量,机〕具,器械,仪器,设备,机床,附件 v. 用工具加工,切削加工,装备工具
tool bore n. 工具内径,刀具内径
tool chuck n. 刀具夹头 tool face n. 刀面
tool life n. 工具使用寿命,刀具使用寿命
tool life between resharpening n. 一次重磨的刀具使用寿命
tool major cutting edge n. 刀具主切削刀
tool mark n. 刀痕
tool material n. 刀具材料,工具材料
tooling n. 工〔刀,刃〕具,仪器,用刀具加工,机床安装,成套工具,工艺装置,调整工具,调整机床
tooling allowance n. 刀具公差
tooth n. 齿,牙,齿壮物,刃瓣,凸轮,齿形插口,v. 切齿,锉齿,使成锯齿状,使表面粗糙,啮合,齿连接
tooth gap n. 齿隙
tooth generation grinding n. 齿形滚磨加工
tooth profile n. 齿形,齿廓
torque n. 转矩,v. 扭矩
total pitch variation n. 节距累积偏差
transverse pitch n. 齿距,齿面
trimmer tool n. 修边工具
true-running accuracy n. 实际旋转精度
turn v. 旋转,转,转向,绕过,倾倒,弯曲,n. 旋转,转动,变向,弯曲,转角,变化,转数,车床
turned part n. 车床部件
turning diameter n. 车削直径
turret drill n. 转塔钻床
turret head n. 转塔刀架,六角头,六角刀架,回转头
turret lathe n. 转塔式六角车床,转塔车床,六角车床
U
ultrasonic drilling machine n. 超声波打孔机床
ultrasonic machining n. 超声波加工
undercut n.;v. 下〔底,根〕切,从下部切开,切去下部,沉割,切槽 universal boring tool n. 万能镗刀
universal lathe n. 万能车床
useful life n. 使用寿命,有效寿命
V
variation of speed ranges n. 速度范围改变
vertical a. vertical boring and turning mill n. 立式镗铣床
vertical spindle rotary-table miller n. 立式回转工作台铣床
vertical turret lathe n. 立式转塔车床,立式六角车床
vertical-spindle milling machine n. 立式铣床 vibration mark n. 振动极限,振动界限
vitrified bonded grinding wheel n. 陶土烧结磨轮
volume n. 体(容)积,容量,音量,声量,响度,盘,叠,大量,许多,a. 大量的
volume of metal removed by cutting n. 被切除的金属体积
volume of wheel grain wear n. 磨轮颗粒磨损体积
W
wear (out) v.;n. 磨损,损坏,磨耗〔坏,蚀,破〕,消耗,耗损,用〔变〕旧,耐用,耐磨,耐久,显出
wear mark n. 磨损极限,磨损界限,磨损限度
wheel marks n. 砂轮的指标,砂轮代号
whirling n. 旋转,涡流,涡动,回转,旋转物
work cycle n. 工作循环
work mounting s (or loading) n. 工件支架,工件支承
workholding table n. 工件夹紧工作台
working area n. 工作区,加工面积,临时存贮区,中间存贮区
working cutting edge n. 主切削刃
working feed n. 工作进给
working plane n. 工作的横向面积(刀车) working power n. 工作的功率,加工功率
working stroke n. 工作行程,工作冲程
working surface n. 加工面,工作面
workpiece n. 工件,轧件,分部工程
workpiece diameter n. 工件直径,轧件直径
workpiece motion s n. 工件运动,轧件运动
workpiece peripheral speed n. 工件的圆周转速
workpiece rotational frequency n. 工件的转速
workpiece rotational motion n. 工件的回转运动
worktable n. 工作台
worm n. 蜗杆,螺杆,蛇形管
wormwheel n. 蜗轮
Z
zero setting n. 调零,零位调整

楼主:
A
abrasion n. 磨料,研磨材料,磨蚀剂, a. 磨损的,磨蚀的
abrasive belt n. 砂带
abrasive belt grinding n. 砂带磨削,用研磨带磨光
abrasive cut-off machine n. 砂轮切断机
abrasive dressing wheel n. 砂轮修整轮
abrasive grain n. 磨料粒度
abrasive grit n. 研磨用磨料,铁粒
abrasive lapping wheel n. 磨料研磨轮
accuracy of position n. 位置精度
accuracy to shape n. 形状精度
active cutting edge n. 主切削刃
adapter flange n. 连接器法兰盘
adjointing flanks n. 共轭齿廓
align n. 找中(心),找正,对中,对准,找平,调直,校直,调整,调准 angle milling cutter n. 角铣刀
angular grinding n. 斜面磨削,斜磨法
angular milling n. 斜面铣削
angular plunge grinding n. 斜向切入磨削
angular turning n. 斜面车削
arbour n. 刀杆,心轴,柄轴,轴,辊轴
attachment n. 附件,附件机构,联结,固接,联结法
automatic bar machine n. 棒料自动车床
automatic boring machine n. 自动镗床
automatic copying lathe n. 自动仿形车床
automatic double-head milling machine n. 自动双轴铣床
automatic lathe n. 自动车床
automatic turret lathe n. 自动转塔车床
B
belt grinding machine n. 砂带磨床
bench lathe n. 台式车床
bevel n. 斜角,斜面,倾斜,斜切,斜角规,万能角尺,圆锥的,倾斜的,斜边,伞齿轮,锥齿轮
bevel gear cutting machine n. 锥齿轮切削机床
bevel gear tooth system n. 锥齿轮系,锥齿轮传动系统
borehole n. 镗孔,镗出的孔,钻眼
boring n. 镗孔,钻孔,穿孔 boring fixture n. 镗孔夹具
boring machine n. 镗床
boring tool n. 镗刀
boring, drilling and milling machine n. 镗铣床
broaching machine n.拉床,铰孔机,剥孔机
broaching tool n. 拉刀
broad finishing tool n. 宽刃精切刀,宽刃精车刀,宽刃光切刀
C
Calibrate vt. 校准〔正〕,刻度,分度,检查〔验〕,定标,标定,使标准化,使符合标准
cam contour grinder n. 凸轮仿形磨床
carbide tip n. 硬质合金刀片
carbide turning tool n. 硬质合金车刀
carbide-tipped tool n. 硬质合金刀具
cast iron machining n. 铸铁加工,铸铁切削加工
centerless cylindrical grinder n. 无心外圆磨床
ceramic cutting tool n. 金属陶瓷刀具
chamfer n.;vt. 倒角,倒棱
chamfered cutting edge n. 倒角刀刃
champ v. 焦急
champing fixture n. 快换夹具
champing jaw n. 快换卡爪
chaser n. 螺纹梳刀,梳刀盘,板牙
chatter vi.;n. 振动,振荡,震颤,刀振
cherry n.;a. 樱桃,鲜红的,樱桃木制的
chip n. 切屑,铁屑,刀片,刀头,片,薄片,芯片,基片
chip breaker groove radius n. 断屑槽底半径,卷屑槽底半径
chip clearance n. 切屑间隙
chip cross-sectional area n. 切屑横截面面积
chip curl n. 螺旋形切屑
chip flow n. 切屑流
chip formation n. 切屑形成
chip removing process n. 去毛刺加工
chip variable n. 切屑变量
chuck n. 卡盘,夹盘,卡头,〔电磁〕吸盘,vt. 固定,装卡,夹紧,卡住
chucker n. 卡盘车床,卡角车床
circular drillling machine n. 圆工作台钻床
circular path n. 环路,圆轨迹
circular pitch measurement n. 周节测量
circumference n. 圆周,周线,周界,周围,四周,范围
close-grained a. 细颗粒的
coeffecient of tool thrust n. 刀具推力系数
coil chip n. 卷状切屑
cold circular saw n. 冷圆锯
cold saw n. 冷锯
column drilling machine n. 圆〔方〕柱立式钻床
combined drill and milling cutter n. 复合钻铣床
complete traverse grinding n. 横进给磨削,切入磨削
computer-controlled machine n. 计算机控制机床,数控机床 contact pattern n. 靠模
continuous chip n. 连续切屑
continuous spiral chip n. 连续螺旋切屑
contour n. 轮廓,外形,外貌,轮廓线,回路,网路,电路,等高线,等值线,轮廓等高距 a. 仿形的,靠模的
contour grinding n. 仿形磨削,成形磨削
contour milling n. 成形铣削,外形铣削,等高走刀曲面仿形法
convex milling attachment n. 凸面铣削附件
convex turning attachment n. 中凸车削附件,凸面车削附件
coolant lubricant n. 冷却润滑剂
coolant lubricant emulsion n. 冷却润滑乳液〔剂〕
copy n. 样板,仿形,靠模工作法,拷贝复制品, v. 复制,模仿,抄录
copy grinding n. 仿形磨床
copy-mill n. 仿形铣
copying turret lathe n. 仿形转塔车床
corner n. 角,弯〔管〕头,弯管
counterbore n. 埋头孔,沉孔,锥口孔,平底扩孔钻,平底锪钻, n.;vt. 扩孔,锪孔,镗孔,镗阶梯孔
crankshaft grinding machine n. 曲轴磨床
crankshaft turning lathe n. 曲轴车床
creep feed grinding n. 缓进给磨削
cross milling n. 横向铣削
curly chip n. 卷状切屑,螺旋形切屑,切屑螺旋
cut v.;n. 切削〔割〕,口,片,断,断开,削减,减少,断面,剖面,相交,凹槽
cut off n. 切断〔开,去〕,关闭,停车,停止,断开装置,断流器,挡板,截止,截流
cut teeeth n. 铣齿
cut-off grinding n. 砂轮截断,砂轮切割
cutter n. 刀具,切削工具,截断器,切断器,切断机
cutting n. 切削,切片,切割,切屑,金属屑,截槽
cutting edge profile n. 切削刃轮廓〔外形,断面〕,切削刃角度
cutting force n. 切削力
cutting lip n. 切削刃,刀刃,钻唇,钻刃
cutting operation n. 切削加工,切削操作,切削作业
cutting rate n. 切削效率,切削速率
cutting tool n. 刀具,切削工具,刃具
cycle n. 周期,周,循环,一个操作过程,轮转,自行车
cylindrical grinder n. 外圆磨床
D
damage n.;vt. 损坏〔害,伤,耗,失〕,破坏,事故,故障,伤害,危害
deep-hole drilling n.深孔钻削
deep-hole milling n. 深孔铣削
design n. 设计,计算,计划,方案,设计书,图纸
die-sinking n. 凹模
dimension n. 尺寸,尺度,维度,量纲,因次
direction of the feed motion n. 进给方向,进刀方向
discontinuous chip n. 间断切屑 distance n. 距离,间隔〔隙〕,长度,vt. 隔开
double-column planer-miller n. 双柱龙门铣床
dress v. 修饰,修整,平整,整理,清理,装饰,调制,准备,打磨,磨光,压平,轿直,清洗,清理,分级
drilling n. 钻头,钻床,穿孔器,凿岩机,v. 钻孔,打孔,钻井,钻探
drilling machine n. 钻床,钻机,钻孔机,打眼机
drilling tool n. 钻孔〔削,井,眼〕工具
E
edge point n. 刀口,刀刃
efficiency n. 效率,效能,性能,功率,产量,实力,经济性,有〔功,实〕效 end mill n. 立铣刀
external grinding n. 外圆磨削
F
face n. 表面,外观,工作面,表盘,屏,幕 v. 面向,朝向,表面加工,把表面弄平
face grinding machine n. 平面磨床
face milling machine n. 端面磨床
feed force n. 进给力
feed motion n. 进给运动
fine adjustment n. 精调,细调,微调
fine boring n. 精密镗孔 finish v.;n. 精加工,抛光,修整,表面粗糙度,完工,最后加工,最后阶段,涂层,涂料
finish-cutting n. 精加工,最终切削
fixture n. 夹具,夹紧装置,配件,零件,定位器,支架
form n. 型式,类型,摸板,模型,形成,产生,成形,表格 v. 形〔组,构〕成,产生,作出,成形,造型
form-turn n. 成形车削
free-cutting n. 自由切削,无支承切削,高速切削
G
gap n. 间隔,间隙,距离,范围,区间,缺口,开口火花隙, vt. 使产生裂缝 vi. 豁开
gear cutting machine n. 齿轮加工机床,切齿机
gear generating grinder n. 磨齿机
gear hob n. 齿轮滚刀
grinding cutter n. 磨具
grinding force n. 磨削力 grinding machine n. 磨床
grinding wheel diameter n. 砂轮直径
grinding wheel width n. 砂轮宽度
groove n. 槽,切口,排屑槽,空心槽,坡口,vt. 切〔开,铣〕槽
groove milling n.铣槽
H
headstock spindle n. 床头箱主轴,主轴箱主轴,头架轴
helical tooth system n. 螺旋齿轮传动装置
high precision lathe n. 高精度车床
high-speed n. 高速
high-speed machining n. 高速加工
hob n. 齿轮滚刀,滚刀,螺旋铣刀,v. 滚铣,滚齿,滚削
horsepower n. 马力 hobbing machine n. 滚齿机,螺旋铣床,挤压制模压力机,反应阴模机
hole n. 孔,洞,坑,槽,空穴,孔道,管道,v. 钻〔穿,冲,开〕孔,打洞
hone n. vt. 磨石,油石,珩磨头,磨孔器,珩磨,
honing machine n. 珩磨机,珩床,搪磨床,磨孔机,磨气缸机
I
inclination n. 倾斜,斜度,倾角,斜角〔坡〕,弯曲,偏〔差,角〕转
increment n. 增量,增加,增〔大〕长
indexing table automatic n. 自动分度工作台 infeed grinding n. 切入式磨削
installation n. 装置,设备,台,站,安装,设置
internal grinding n. 内圆磨削
involute hob n. 渐开线滚刀
J
jig boring machine n. 坐标镗床
K
keyway cutting n. 键槽切削加工 knurling tool n. 滚花刀具,压花刀具,滚花刀
L
laedscrew machine n. 丝杠加工机床
lap grinding n. 研磨
lapping n. 研磨,抛光,精研,搭接,擦准
lathe n. 车床
lathe dog n. 车床轧头,卡箍,鸡心夹头,离心夹头,制动爪,车床挡块
lathe tool n. 车刀 level n. 水平,水准,水平线,水平仪,水准仪,电平,能级,程度,强度,a. 水平的,相等的,均匀的,平稳的
loading time n. 装载料时间,荷重时间,充填时间,充气时间
lock n. 锁,栓,闸,闭锁装置,锁型,同步,牵引,v. 闭锁,关闭,卡住,固定,定位,制动刹住
longitudinal grinding n. 纵磨
low capacity machine n. 小功率机床〔机器〕

网友:
历害!多谢啦!可以好好学习下了。

网友:
谢谢 ,真的感觉自己是井底之蛙,来到机械社区,真的长见识。

网友:
谢谢啊,太厉害拉!楼主厉害啊!

网友(2021-05-10):
来到机械社区,真的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