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基孔制和基轴制

楼主(2007-10-15):
我听到两种说法,一是因为加工时孔精度难把握,就把孔作为基准,用轴去配它。还有一种说法是选择容易加工的轴或者孔作为基准,用孔或者轴去配。两种矛盾的说法,到底哪种是正确的呢?

网友:
一般都选用基孔~~~~~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根据不同的场合合理选择加工方式 加工基准是很必要的

灵活运用....

楼主:
谢谢,手册里是写的很详细,详细的我晕。再问什么情况下选择基轴制呢?谁能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A

网友:
在生产中一般优先采用基孔配合,若与标准件形成配合时,应按标准件确定基准配合.

楼主:
谢谢,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比如说你有一根现成的光轴,要做一个轴孔,就是基轴制了

楼主:
已经搞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
你多看一下这方面的书就可以了,标准件书上都有规定,非标准件多用基孔制,不过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规定基准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过多的极限尺寸数,便于制造,获得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所以基准制的选择应从零件结构工艺及经济等方面去考虑,并能获得具有互换性的各种配合

网友:
一般都用基孔制,基轴制用在一个基准尺寸上有多个配合的时候,也用于一些标准件的加工,以降低加工难度和成本,

网友(2021-06-06):
都可以,看经济效益。选择成本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