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加工个零件,需要不锈钢---求助

楼主(2007-10-15):
哪位兄弟对不锈钢熟悉,请教一下。 我要加工个零件,需要不锈钢,铬不锈钢或者镍不锈钢都可以,普通环境应用。但是需要铁磁性的,就是一定要能用磁铁吸住。
我现在用2Cr13,但是这个材料比较难看,黑乎乎的。有没有哪种比较漂亮的,铁磁性的?

多谢了

网友:
不选奥氏体不锈钢就行,它是无磁性的。

网友:
用1Cr17或者Y1Cr17,属于铁素体型,耐蚀性良好的通用钢种,常被用于建筑内的装饰,后者为易加工型。

网友(2008-09-14):
不锈钢

不要用奥氏体不锈钢,用马氏体或者铁素体的,即一般不要用含NI高的不锈钢,因为带磁性的